VC unsigned int转Cstring

楼主:
说一下我的目的:
在2440+wince6.0的开发环境下,把10位ADC结果显示在液晶上。这样ADC采样结果是int型,而edit control需要字符串数据。
下面是我写的程序,输出的结果是0~255也就是转换后只有8位二进制数。我是要把AD转换结果显示到edit control中。
采样按键的程序:
void CADCtest2Dlg::OnBnClickedButton1()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unsigned int ADCData,size;
        ULONG size2;
        CString strID ;
        ADCData = 0;
        DeviceIoControl(hStr,ADC_Chunnel,NULL,0,&ADCData,size,&size2,NULL);
        strID.Format(_T("%d"),ADCData);
        SetDlgItemText(IDC_EDIT1, strID ) ;
//        GetDlgItem(IDC_EDIT2)->SetWindowText(strID);
}

看看改怎么写呢。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收到ADCData的值是不是只有8bit,再就是你可以直接先用消息把strID直接显示出来,看看是不是显示的时候出问题了。找问题是一步一步来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收到ADCData的值是不是只有8bit,再就是你可以直接先用消息把strID直接显示出来,看看是不是显示的时候出问题了。找问题是一步一步来的,是吧?

我的ADCData输出怎么是8位的?
int ReadAdc(int ch)   //读ADC函数,ch决定那个通道被选择,通道数(ch为0-7
{
    int i;
    static int prevCh=-1;

    //ADC设置使能端
    //设置数分频值为49
    //选择通道位,选中的通道上的电压被连接到AD
    v_pADCPregs->ADCCON = (1<<14)|(49<<6)|(ch<<3);

    if(prevCh!=ch)
    {
            for(i=0;i<1000;i++);        //delay to set up the next channel
            prevCh=ch;
    }
    v_pADCPregs->ADCCON|=0x1;   //使能ADC

    while(!(v_pADCPregs->ADCCON & 0x8000));        //判断转换是否完成,如果完成跳到下一个语句,
                                                       //否则死循环,直到完成为止。
                                                       //ADCCON[15]位:转换结果标志位,是只读位,如果值为0则表示在
                                                      //模数转换过程中,如果为1则表示模数转换已完成。
   return ( (int)(v_pADCPregs->ADCDAT0 & 0x3ff ));   //返回的数即为ADC转换的数字量。

网友:
看了半天,不知道LZ的问题是什么?

晕!

网友:
我推测,
问题处在了DeviceIoControl
的输出缓冲区中,从中读出的应该都是8位的,
我传递给的是个16位的。
修改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