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致命的应用程序错误问题

楼主:
WinCE5.0 系统。我将注册表中explorer启动项更换成我自己的程序Myapp.exe,程序运行后,只要打开一个对话框(比如文件-》打开),就会出现致命的应用程序错误:
应用程序Myapp.exe执行了一个非法操作,将被关闭,若问题持续出现,请与程序供应商联系。
程序:Myapp.exe
异常:0xC000001C
地址:802C5940

而如果系统启动,进入桌面之后,再打开 Myapp.exe,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个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没有explorer,这些类似于打开文件的对话框都不能再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explorer,这些类似于打开文件的对话框都不能再使用的

MARK,向牛人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explorer,这些类似于打开文件的对话框都不能再使用的

MARK,向牛人学习下。

me to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explorer,这些类似于打开文件的对话框都不能再使用的

如果想使用这些对话框,又不想显示wince界面。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可以改explorer的源代码,让其不显示任务栏,或者任务栏的宽度为0,虽然可以通过注册表隐藏任务栏但是屏幕最下边还是会有一个小条。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各位!

网友:
MFC的程序会受此影响。
部分操作要依赖于explorer.exe进程。
如果是win32 API编写的代码就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