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说的在NORFLASH上运行的程序还需要用到RAM吗?

楼主:
norflash支持片上运行,nandflash不支持。那通常所说的在norflash上运行的程序是不是可以不需要ram?
如果我想做一个最小的ARM系统,一个2440芯片+一片norflash可行吗?不用操作系统,只运行一些百K左右大的.bin文件,也不用考虑程序的运行速度。不知道可不可行?
一个运行中的ARM程序包含3部分:RO,RW和ZI,如果bin文件是存在norflash里面,RO应该是在norflash里吧,RO和ZI在哪呢?
网上看了不少资料,但对一些基本的概念还是理解不透,求助!!

网友:
当然需要RAM了要不然那些变量怎么写.

网友:
楼主,所谓片上运行,是指代码的运行。但是,,作为一个实现具体功能的系统,几乎都需要变量,而存储这些变量,是需要RAM的,特别是一些堆栈空间等,都是RAM,因为是随机读写,而且速度快,ram相当于是必须的。

网友:
建议楼主弄懂执行时的三个域:RO、RW和ZI
RO可在ROM中,但后面两个必须在RAM中的。

网友:
2440内部是有4K的ram吧,是不是太小了,通常情况下够用吗?对程序运行占用的内存没有一个量化的概念...
怎么样可以查到程序跑起来用了多大的内存?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怎么查?

网友:
用Keil / ads 编译时候就知道你用了多少ram.

网友:
ADS编译,显示:
Total RO Size(Code + RO Data)   81.21KB
Total RO Size(RW Data + ZI Data)   2.79KB
Total ROM Size(Code + RO Data + RW Data)   81.21KB
是不是说要保证这个程序运行,要提供2.79KB的内存?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jamestaosh/archive/2009/07/14/4348385.aspx
看完这篇文章后了解一些了

网友:
这些东西了解个大概流程即可,不必细细深究吧,我也研究过一段时间,现在有个基本的理解了也就不再深究了,呵呵

网友:
恩,还是有一些很基本的概念不太清楚。
谢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