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CE6.0的Kitl使用问题

楼主:
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大多数是讲如何移植Kitl——真是不好意思提这个问题,哈哈,可我搞了两天了,就是Kitl连不上,特求救,情况如下:

一、我的环境是:
    1.1 硬件环境:深圳友坚的UT-S3C6410;
    1.2 软件环境:VS2005 + WinCE6.0;

二、我的设置是:
    2.1 定制系统时添加:Target Control support(Shell.exe)
    2.2 Build Options下选择:
        2.2.1 Enable eboot space in memory;
        2.2.2 Enable kernel debugger;
        2.2.3 Enable KITL;
    2.3 Target Device Connectivity Options:
        2.3.1 Kernel Sevice Map:
              2.3.1.1 Target Device: LC_S3C6410_0126_SDK ARMV4I Divice(我的SDK包);
              2.3.1.1 Download: None;
              2.3.1.1 Transport:USB;
              2.3.1.1 Debugger:KdStub;
        2.3.2 Core Service Setting:
              2.3.2.1 Download Image: Never;
              2.3.2.2 KITL seting:Enable KITL on device boot,Clear memory on soft rest,Enable access to
                      desktop files(全选)
    2.4 Wince600\PLATFORM\SMDK6410\SMDK6410.bat
        2.4.1 set BSP_USEDVS=1;
        2.4.2 set BSP_KITL=USBSERRIAL;

三、我的kitl依据是:(SMDK6410下的KITL的sorce文件)
        SOURCES = \
        kitl.c            \
        kitlser.c        \
        kitlusbser.c

        TARGETLIBS=\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kitlcore.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nkstub.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oemstub.lib            \
        $(_PLATCOMMONLIB)\$(_CPUDEPPATH)\kitl_log.lib                \
        $(_PLATCOMMONLIB)\$(_CPUDEPPATH)\oal_kitl.lib                \
        $(_PLATCOMMONLIB)\$(_CPUINDPATH)\oal_ethdrv_cs8900a.lib    \
        $(_PLATCOMMONLIB)\$(_CPUDEPPATH)\oal_memory_arm.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s3c6410_args.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ddk_io.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vbridge.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fulllibc.lib

四:启动系统后,同步软件连接正常——可以与平台传输文件

五:Remote zoom in 正常;

六:Attach Device时:错误提示是:
    PB Debugger Cannot initialize the Kernel Debugger.
    PB Debugger Debugger could not initialize connection.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网友:
第一次用Kitl,设置完上面的还需要什么呀?是不是上面哪个地方设置的不对啊?
我也是没分了,各位就迁就下吧
实在不行,我就从Eboot里开始分析Kitl代码了……

网友:
帮顶。

WinCE5.0时, 好像只能从网络口KITL.

WinCE6.0不清楚.

网友:
试了下,也连不上
帮顶~

网友:
看了半天代码,发现是网口的Kitl,还没完全看明白……继续

网友A:
Target Device 我以前选的是CE Device
还有就是 我先通过DNW下载的NK.bin,然后再Attach Device

网友:
USB可以Kitl吗?
我只用过网口的
Mark 学习一下

网友:
Ethernet、USB和串口其实都可以用来做KITL,KITL就是内核独立传输层的意思,它不局限于某一种硬件连接的方式。
以前用过网口的,USB的暂时没有用过,但应该也是可以的。如果BSP没有支持,需要自己做移植。

网友:
一、看了些Eboot的代码后,设置有以下改动:
    2.3 Target Device Connectivity Options:
        2.3.1 Kernel Sevice Map:
              2.3.1.1 Target Device: LC_S3C6410_0126_SDK ARMV4I Divice(我的SDK包);
              2.3.1.1 Download: Ethernet;
              2.3.1.1 Transport:Ethernet;
              2.3.1.1 Debugger:KdStub;
        2.3.2 Core Service Setting:
              2.3.2.1 Download Image: Always;
              2.3.2.2 KITL seting:Enable KITL on device boot,Clear memory on soft rest,Enable access to desktop files(全选)

二、Eboot设置如下:
0) IP address: 192.168.199.44
1) Subnet mask: 255.255.255.248
2) DHCP: Disabled
3) Boot delay: 1 seconds
4) Reset to factory default configuration
5) Startup image: LAUNCH EXISTING
6) Program disk image into SmartMedia card: Enabled
7) Program DM9000A MAC address (12:34:56:78:9A:BC)
8) KITL Configuration: ENABLED
9) Format Boot Media for BinFS
A) Erase All Blocks
B) Mark Bad Block at Reserved Block
C) Clean Boot Option: FALSE
D) Download image now
E) Erase Reserved Block
F) Low-level format the Smart Media card
L) LAUNCH existing Boot Media image
R) Read Configuration
U) DOWNLOAD image now(USB)
J) DOWNLOAD image of logo(USB)
W) Write Configuration Right Now

三、这样设置,进入Eboot后,我选择‘D’
打印输出如下:Enter your selection: d
DM9000 ID is 0x90000a46
INFO: Probe: DM9000 is detected.
DM9000: MAC Address: 12:34:56:78:9a:bc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 Device Name 'SMDK641039612' ***
INFO: Using static IP address 1218194.
INFO: Using subnet mask 25252528.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这说明我平台端设置已经没有问题,再等待PC端的连接吧?

四、在PB的Target Device Connectivity Options下的Dowload下:Ethernet Download setting下的Active target device下出现‘SMDK641039612’(这更说明连接成功),然后我在Target device boot name下选择它。然后在Target Device Connectivity Options下的Transport下:打钩“Use device name for bootloader”,Device KITL Name 下自动出现“SMDK641039612”。

五、接下来Attach Device后出现下载的对话框,但没有动静,同时串口打印如下: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Packet has the following data:
  boot.bin[NULL]octet[NULL]
TFTP packet could have 1 name/value pairs
Locked Down Link 1
Src IP 192.168.199.44 Port 03D4   Dest IP 192.168.199.43 Port 0AA2
Default TFTP block size set to: 512 bytes
There were no options detected in the TFTP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BL_IMAGE_TYPE_BIN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100000  Length=0x2970290
-----------------------------------------------------
RAM image

PB依然输出以下错误:PB Debugger Cannot initialize the Kernel Debugger.
PB Debugger Debugger could not initialize connection.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引用 网友A:
Target Device 我以前选的是CE Device
还有就是 我先通过DNW下载的NK.bin,然后再Attach Device

这是怎么回事呢?请知道的朋友指点指点啊……

网友:
Target Device——这个要根据自己的系统选,只有它跟主界面下的“Device”一致时起作用。

引用 网友A:
Target Device 我以前选的是CE Device
还有就是 我先通过DNW下载的NK.bin,然后再Attach Device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搞定,今天下午就回家了!~………………………………………………站票(北京——西安)
祝大家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