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 Framework下开发的应用程序能在WinCE 的.NET Compa ...

楼主(2009-06-19):
.NET Framework下开发的应用程序能在WinCE 的.NET Compact Framework下运行吗
1.我们公司的应用程序是在Windows XP + Visual Studio 2008下开发的,主要是Socket通信,XML解析,多线程这些相关命名空间和类,而且使用了很多重载.请问如果把应用程序(仅仅是运行)迁移到WinCE下可以行吗?
2.Visual Studio 2008不能开发WinCE应用程序了吗?
3.WinCE的驱动怎么安装或者加载?
Socket
windows
安装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A:
1.我们公司的应用程序是在Windows XP + Visual Studio 2008下开发的,主要是Socket通信,XML解析,多线程这些相关命名空间和类,而且使用了很多重载.请问如果把应用程序(仅仅是运行)迁移到WinCE下可以行吗?
只要是底层的驱动都实现了,支持了,.NET的程序是可以在CE上面跑的。
2.Visual Studio 2008不能开发WinCE应用程序了吗?
没用过VS 2008,但是用VS 2005是一直都跑得很好的。
3.WinCE的驱动怎么安装或者加载?
CE的驱动都是以DLL的方式,系统跑起来以后会根据注册表一个个把这些驱动DLL加载到内核中跑。

网友B:
我用Virtual PC 2007虚拟dos6.22操作系统,然后用LoadCEPC.exe去加载nk.bin,发现里面网卡和显卡驱动都没有安装,不知道是安装virtual pc驱动还是虚拟的操作系统的驱动.我的宿主机的网卡是Intel? 82567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显卡NVIDIA Quadro NVS 160M,但是官网找不到wince下的驱动,dll更不知道从哪里找,这样一般怎么办?

网友C:
CE下面的驱动多数都要自己在微软提供的代码里面进行二次开发,然后编译出来才会有那些DLL文件的哦。
像你这样把CE弄到虚拟机上面去跑还是头一次见到呢,好新潮的玩法,呵呵。
一般玩法都是安装微软的开发环境,编译出来NK.BIN,用模拟器加载来玩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