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camera 应用程序:如何实时显示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使用的WINCE6.0,想利用camera Interface接上摄像头,在应用程序里获取BMP图像,并且实时显示到屏幕上,据我了解有DSHOW和直接使用DevieceIoControl两种方法,后者最好,简单一点。 需要的结果就是视频时实时显示的,不会卡。

camera->驱动->应用->获取一帧BMP->简单处理->实时显示到屏幕

网友:
用StretchBlt把bmp绘制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用overlay或者DC画,都可以实现

网友:
不好意思,我表述有点错误,我关注的重点是应用层怎样从WINCE camera驱动中获取实时的一帧图像,无编码压缩的。
自己想的是在驱动层或者在应用层中创建一个事件,标示接收完一帧数据,然后通知应用层的接收图像线程,
直接MemryCopy一次。不知道此方法是否可行,还有没有更加优化的方法。
如果使用的DeviceIoControl来获取图像,控制的命令字是什么。
如果使用DirectShow来获取图像,处理的额方法又是什么,最好有实例代码!

网友:
DeviceIoControl的code应该是你自己定义的吧

app通过ioctl传入一个buffer,在图像采集开始后,driver按照一定的fps往buffer里填充数据

app将这些buffer显示出来

传递参数、开始采集、停止采集,最少需要定义这三个ioctl的code

网友A:
好的,谢谢楼上,我大概明白了,和我想的差不多,我主要是担心效率的问题,不过还是先实验下,然后再回复。

网友:
刚准备做Camara的采集,不知lz用的是哪款ARM,我们用的是ATMEL9263,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楼上,我大概明白了,和我想的差不多,我主要是担心效率的问题,不过还是先实验下,然后再回复。

持续关注
希望楼主把实验效果分享出来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可以参考OV9650的程序

网友:
初学不明白4楼说的什么,学习中!

网友:
CameraIF输出可以直接写到显存里。

网友:
很多开发板上都有camera的测试代码~~买个看看就好了

网友:
Google ,一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