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使用微软的蓝牙协议栈模块的问题

楼主:
晕死了,这个问题搞了好一阵子了,瞎折腾,看文档也没有搞定。
------------------------------------------------------------
是这样的,以前我们一直用斯图曼的AT命令 串口蓝牙模块,现在为了考虑软件兼容性问题,
刷了支持微软的蓝牙协议栈的模块,但是在控制面板的蓝牙 程序搜索模块长期搜索不到,也不提示硬件控制器不存在,
请问各位是如何做的?我们硬件接法和AT命令一样,只是接了电源、发送以及接收,流控的CTS和RTS直接互联。
因为蓝牙模块挂到2440 的uart2 ,没有流控,所以就这样接了。
在PB里面这样做。
1 添加Bluetooth Stack with Universal Loadable Driver

2 注册表配置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Transports\BuiltIn\1]

    "driver"="bthcsr.dll"

    "flags"=dword:4

    "name"="COM0:"

    "baud"=dword:1c200

    "resetdelay"=dword:1388

使用COM0,波特率115200。

3 配置PSKEY

先用BlueFlash烧写固件,然后用PSTool配置PSKEY,只要配置HOST_INTERFACE和UART_BAUDRATE就可以了,其他按默认配置。

PSKEY_HOST_INTERFACE: UART link running BCSP

PSKEY_UART_BAUDRATE:  115.2kbaud

4 添加文件传输服务

1) 在PB里增加OBEX inbox和OBEX File Browser组件

2) 修改注册表文件内容:C:\WINCE500\PUBLIC\SERVERS\OAK\FILES\servers.reg

; @CESYSGEN IF SERVERS_MODULES_OBEXFIL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bex\Services\{f9ec7bc4-953c-11d2-984e-525400dc9e09}]

    "BaseDir"="\\Temp\\Ftp" ;默认根目录.对方可见目录

    "Server"="obexfile.dll"

    "canWrite" = dword:1   ;可访问,可读写

    "authenticate"= dword:0

    "transport authentiate" = dword:0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D

    "BluetoothSdpRecord"=hex:35,41,09,00,01,35,03,19,11,06,09,00,04,35,11,35,\

    03,19,01,00,35,05,19,00,03,08,0a,35,03,19,00,08,\

    09,00,06,35,09,09,65,6e,09,00,6a,09,01,00,09,00,\

    09,35,08,35,06,19,11,06,09,01,00,09,01,00,25,03,\

    46,54,50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BTD

; @CESYSGEN ENDIF SERVERS_MODULES_OBEXFILE

本文来自eeworld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eeworld.net/xy1001/archive/2008/12/06/3452861.aspx

--------------------------------------------------------------------------------------
第一次还能启动,到了第二次就不再启动了。我晕,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对了,微软的bthcsr.dll是否一定要硬件流控支持?!

呵呵,请各位帮忙分析,3Q

网友:
蓝牙没搞过,你的速度很快啊,关注一下吧!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Transports\BuiltIn\1]

    "driver"="bthcsr.dll"

    "flags"=dword:4

    "name"="COM0:"

    "baud"=dword:1c200

    "resetdelay"=dword:1388

-----------------------------------
对了,应该是这个才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Transports\BuiltIn\1]

    "driver"="bthcsr.dll"

    "flags"=dword:4

    "name"="COM3:"

    "baud"=dword:1c200

    "resetdelay"=dword:1388

网友:
友情帮顶,没弄过。学习

网友:
蓝牙模块搞过。但是没用微软的协议栈。。。。这个不太懂,但是看的资料并没有那么复杂,,,
还是建议检查硬件先着手。
从供电,复位顺序,通讯接口接法,以及最后的硬件上的干扰。都需要检查一下。实在不行找出来他的UART,直接接入UART,先看看是否有点反应。。。。确认下硬件是否ok

网友:
蓝牙没搞过!帮GM大侠顶下吧!

网友:
我记得好像PSKEY的晶振频率也要设对

网友:
我来学习,G侠。

网友:
晕死。就是不行,看来要买个带模块的板子才可以。

网友:
微软+CSR的 BCSP 应该是统一的标准的,这样做将来别人的软件,即使没有源代码也可以运行的。嘿嘿
莫慌。一定会搞定他!

网友:
友情帮顶下。
MARK,我也来先学习下。

目前基本模块我们都搞过,就是蓝牙暂时还没搞(没需求)。

支持GM大牛哦; 你说得一定要搞定它;

网友A:
pskey列出来看看,除了波特率还要设置晶振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key列出来看看,除了波特率还要设置晶振频率的

我是带有flash 的,厂家配置好了,波特率是115200的,
接口是串口,感觉已经没有啥要配置的了。

网友B:
貌似我也碰到过几次,不管我怎么点击“控制面板的蓝牙 程序搜索模块长期搜索不到,也不提示硬件控制器不存在”,不过我是点击控制面板的蓝牙搜索,结果根本就没有出现“查询设备。。。。。”跟没点击一样的情况~~~可能跟你的不一样的~呵呵~              不过我觉得应该可以的~~虽然我当时用的是USB蓝牙~串口的蓝牙利用微软自带的应该也可以从文档上看,首先先让系统识别到吧。。。

我用USB蓝牙的时候组建只添加 了“添加Bluetooth Stack with Universal Loadable Driver ”这个
利用其产生的BTHUSB.DLL就能识别到我的USB蓝牙设备了~
我想串口的话,你也要做相关配置吧~~~

还是想办法让系统先识别你的模块~其它PORFILE可以以后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我也碰到过几次,不管我怎么点击“控制面板的蓝牙 程序搜索模块长期搜索不到,也不提示硬件控制器不存在”,不过我是点击控制面板的蓝牙搜索,结果根本就没有出现“查询设备。。。。。”跟没点击一样的情况~~~可能跟你的不一样的~呵呵~? ? ? ? ? ? ? 不过我觉得应该可以的~~虽然我当时用的是USB蓝牙~串口的蓝牙利用微软自带的应该也可以从文档上看,首先先让系统识别到吧。。。

我用USB蓝牙的时候组建只添加 了“添加Bluetooth Stack with Universal Loadable Driver ”这个
利用其产生的BTHUSB.DLL就能识别到我的USB蓝牙设备了~
我想串口的话,你也要做相关配置吧~~~

还是想办法让系统先识别你的模块~其它PORFILE可以以后添加

mark下,USB设备的应该也是比较常用的。特别是语音导航上。。。。

网友:
以前用过usb的蓝牙模块,串口的得明年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