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wince 5.0 Flash做U盘UsbMsFn!STORE_Init: failed to open store DSK2

楼主:
各位大虾:

我的平台是wince5.0 +2440

打算用Flash做U盘,在FLASH的部分注册表如下:
IF BSP_NONANDFS !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ResidentFlash\\system.hv"
        "ProfileDir"="ResidentFlash"
        "Flags"=dword:3
        "DefaultUser"="default"
        "RegistryFlags"=dword:1
        "Start DevMgr"=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AutoPart"=dword:1
    "AutoMount"=dword:1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Folder"="ResidentFlash"
    "BootPhase"=dword:0
        "MountAsBootable"=dword:0
        "Flags"=dword:1000

; Keep FATFS from trying to shadow \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lags"=dword:14
    "FormatTfat"=dword:1
    "CheckForFormat"=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Index"=dword:2
    "Order"=dword:0
    "Profile"="DSK"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Flags"=dword:00000014                ;FATFS_TFAT_ALWAYS|FATFS_FORCE_TFAT
    "Mount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SMFLASH"
    "Load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0

ENDIF ; BSP_NONANDFS

USB的配置信息如下:
IF BSP_KITL != USBSERIA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C2440USBFN]
   "Dll"="sc2440usbfn.dll"
   "Prefix"="UFN"
   "Priority256"=dword:64
   "IoBase"=dword:B1200000
   "IoLen"=dword:1000        ; Use one page
   "Irq"=dword:19
   "BusIoctl"=dword:2a0048
   "IClass"=multi_sz:"{E2BDC372-598F-4619-BC50-54B3F7848D35}=%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 ; erase previous default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06
        "InterfaceProtocol"=dword:50
        "DeviceName"="DSK2:"
        "FriendlyName"="Mass Storage"
        "idVendor"=dword:045E
        "Manufacturer"="Generic Manufacturer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idProduct"=dword:FFFF
        "Product"="Generic Mass Storage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bcdDevice"=dword:0

使用DEbug版本打印出信息是无法打开设备:
0x83d04000: UsbMsFn!STORE_Init: DeviceName = DSK2:
0x83d04000: UsbMsFn!STORE_Init: Removable = 1
0x83d04000: UsbMsFn!STORE_Init: failed to open store DSK2:; error = 4319

// error = 4319  设备没有就绪

请大家支歌招阿 多谢了。

网友:
先看看error = 4319 代码什么意思吧

网友:
to 楼上的兄弟:

error = 4319 是 Getlasterro返回的,error = 4319 的意思是设备没有就绪

网友:
我觉得问题出在Flash的注册表设置,可是没找到,大家给点建议阿。。。

网友:
看了你的注册表,你是想通过usb把flash mount到pc上
但是由于你的smflash.dll是在autoload下加载的,所以你usb中openstore()的那个函数返回错误,
我猜想你应该是device name不对,你可以遍历一下device上所有的store,然后获得一个正确的设备名

网友:
多谢楼上的兄弟,不过我不是很明白你的这句话 :
可以解释下吗

我猜想你应该是device name不对,你可以遍历一下device上所有的store,然后获得一个正确的设备名

网友:
自己顶起来 ,免得沉了....

网友A:
不清楚你这样使用BINFS自动加载的盘符是否可以,我使用的都是FAT后加载的驱动产生的盘符。
估计是由于BINFS这部分内容由于保存着系统的文件,所以不允许unmount吧。
你没有其它的盘符了吗?可以用其它盘符试下。

网友:
"Index"=dword:2
改成1试下

网友:
to 楼上的兄弟:
我试验过了 最早是 1 后来改成2 的.

网友:
顶起来,等待救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这样使用BINFS自动加载的盘符是否可以,我使用的都是FAT后加载的驱动产生的盘符。
估计是由于BINFS这部分内容由于保存着系统的文件,所以不允许unmount吧。
你没有其它的盘符了吗?可以用其它盘符试下。

请问Veabol兄:
如果不使用BINFS自动加载的盘符,我该怎么设置呢 ?

网友A:
如果启动WINCE后你还有其它的盘符的话,看下其它的盘符是DKS多少,然后USB注册表那部分用对应的DSK几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启动WINCE后你还有其它的盘符的话,看下其它的盘符是DKS多少,然后USB注册表那部分用对应的DSK几就行了

Veabol兄:FLASH只是作为根目录,剩余的空间是作为一个文件夹存在的。
就是"ResidentFlash"

多谢你提醒 我想办法把它弄个盘符出来看下,google下,
奇怪的是MSDN怎么不能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启动WINCE后你还有其它的盘符的话,看下其它的盘符是DKS多少,然后USB注册表那部分用对应的DSK几就行了

Veabol兄:FLASH只是作为根目录,剩余的空间是作为一个文件夹存在的。
就是"ResidentFlash"

多谢你提醒 我想办法把它弄个盘符出来看下,google下,
奇怪的是MSDN怎么不能上了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
在mass storage情况下使用storage manager加载的块驱动不行,只能够使用device.exe/dll加载的块驱动,但是由于activesync情况下由于不涉及到store的unmount和mount,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不过,我没有试过

网友:
。。。真笨,还没实现在FLASH 分区盘符。。。

努力中 ,大虾们有人做过吗?

网友:
顶起来,别沉了。。。。。

网友A:
FLASH分区盘符要有相应的驱动。
如果你的板子支持SD卡的话你可以先把SD的盘符设置成 mass storage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分区盘符要有相应的驱动
如果你的板子支持SD卡的话你可以先把SD的盘符设置成 mass storage试下

to Veabol: SD卡是可以的 ,FLASH不行。

Veabol兄改过 这个吗 给各建议,多谢。。。

网友A:
没改过,我的是BSP直接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改过,我的是BSP直接支持的。

请问你用的是三星的平台吗? 如果是,应该都是官方的代码。。

网友:
我是三星的BSP,不过是2450的BSP

网友C:
引用楼主 meifenxiazai 的回复:
各位大虾:

我的平台是wince5.0 +2440

打算用Flash做U盘,在FLASH的部分注册表如下:
IF BSP_NONANDFS !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ResidentFlash\\system.hv"
"ProfileDir"="ResidentFlash"
"Flags"=dword:3
"DefaultUser"="default"
"RegistryFlags"=dword:1?
"Start DevMgr"=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 ? "DefaultFileSystem"="BINFS"
? ? "AutoPart"=dword:1
? ? "AutoMount"=dword:1
? ?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 ?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 ? "Folder"="ResidentFlash"
? ? "BootPhase"=dword:0
"MountAsBootable"=dword:0
"Flags"=dword:1000

; Keep FATFS from trying to shadow \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 ? "Flags"=dword:14
? ? "FormatTfat"=dword:1
? ? "CheckForFormat"=dword:1
?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MFLASH]
? ? "Prefix"="DSK"
? ? "Dll"="smflash.dll"
? ? "Index"=dword:2
? ? "Order"=dword:0
    "Profile"="DSK"
? ?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 ? "Flags"=dword:00000014 ;FATFS_TFAT_ALWAYS|FATFS_FORCE_TFAT
? ? "MountFlags"=dword:1
?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 ?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SMFLASH"
? ? "LoadFlags"=dword:1
? ? "BootPhase"=dword:0

ENDIF ; BSP_NONANDFS

USB的配置信息如下:
IF BSP_KITL != USBSERIA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C2440USBFN]
? "Dll"="sc2440usbfn.dll"
? "Prefix"="UFN"
? "Priority256"=dword:64
? "IoBase"=dword:B1200000
? "IoLen"=dword:1000? ? ? ? ; Use one page
? "Irq"=dword:19
? "BusIoctl"=dword:2a0048
? "IClass"=multi_sz:"{E2BDC372-598F-4619-BC50-54B3F7848D35}=%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 "DefaultClientDriver"=- ; erase previous default
?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06
"InterfaceProtocol"=dword:50
"DeviceName"="DSK2:"
"FriendlyName"="Mass Storage"
"idVendor"=dword:045E
"Manufacturer"="Generic Manufacturer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idProduct"=dword:FFFF
"Product"="Generic Mass Storage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bcdDevice"=dword:0

使用DEbug版本打印出信息是无法打开设备:
0x83d04000: UsbMsFn!STORE_Init: DeviceName = DSK2:
0x83d04000: UsbMsFn!STORE_Init: Removable = 1
0x83d04000: UsbMsFn!STORE_Init: failed to open store DSK2:; error = 4319

// error = 4319? 设备没有就绪

请大家支歌招阿 多谢了。

从你的帖子中发现几个问题,有说得不正确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1."Profile"="DSK",应该改为"Profile"="SMFLASH"吧
2.[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这种加载方式是由存储管理器来加载,而不是设备管理器加载,所以设备名不会是你所期望的DSK2。
3.在USB的注册表中,配置为DeviceName"="DSK2:"
但根本就不存在DSK2,所以open store DSK2:就会fai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楼主 meifenxiazai 的回复:
各位大虾:

我的平台是wince5.0 +2440

打算用Flash做U盘,在FLASH的部分注册表如下:
IF BSP_NONANDFS !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ResidentFlash\\system.hv"
"ProfileDir"="ResidentFlash"
"Flags"=dword:3
"DefaultUser"="default"
"RegistryFlags"=dword:1?
"Start DevMgr"=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 ? "DefaultFileSystem"="BINFS"
? ? "AutoPart"=dword:1
? ? "AutoMount"=dword:1
? ?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 ?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 ? "Folder"="ResidentFlash"
? ? "BootPhase"=dword:0
"MountAsBootable"=dword:0
"Flags"=dword:1000

; Keep FATFS from trying to shadow \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 ? "Flags"=dword:14
? ? "FormatTfat"=dword:1
? ? "CheckForFormat"=dword:1
?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MFLASH]
? ? "Prefix"="DSK"
? ? "Dll"="smflash.dll"
? ? "Index"=dword:2
? ? "Order"=dword:0
? ? "Profile"="DSK"
? ?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 ? "Flags"=dword:00000014 ;FATFS_TFAT_ALWAYS|FATFS_FORCE_TFAT
? ? "MountFlags"=dword:1
?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 ?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SMFLASH"
? ? "LoadFlags"=dword:1
? ? "BootPhase"=dword:0

ENDIF ; BSP_NONANDFS

USB的配置信息如下:
IF BSP_KITL != USBSERIA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C2440USBFN]
? "Dll"="sc2440usbfn.dll"
? "Prefix"="UFN"
? "Priority256"=dword:64
? "IoBase"=dword:B1200000
? "IoLen"=dword:1000? ? ? ? ; Use one page
? "Irq"=dword:19
? "BusIoctl"=dword:2a0048
? "IClass"=multi_sz:"{E2BDC372-598F-4619-BC50-54B3F7848D35}=%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 "DefaultClientDriver"=- ; erase previous default
?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06
"InterfaceProtocol"=dword:50
"DeviceName"="DSK2:"
"FriendlyName"="Mass Storage"
"idVendor"=dword:045E
"Manufacturer"="Generic Manufacturer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idProduct"=dword:FFFF
"Product"="Generic Mass Storage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bcdDevice"=dword:0

使用DEbug版本打印出信息是无法打开设备:
0x83d04000: UsbMsFn!STORE_Init: DeviceName = DSK2:
0x83d04000: UsbMsFn!STORE_Init: Removable = 1
0x83d04000: UsbMsFn!STORE_Init: failed to open store DSK2:; error = 4319

// error = 4319? 设备没有就绪

请大家支歌招阿 多谢了。

从你的帖子中发现几个问题,有说得不正确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1."Profile"="DSK",应该改为"Profile"="SMFLASH"吧
2.[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这种加载方式是由存储管理器来加载,而不是设备管理器加载,所以设备名不会是你所期望的DSK2。
3.在USB的注册表中,配置为DeviceName"="DSK2:"
但根本就不存在DSK2,所以open store DSK2:就会fail.

对,storage manager加载的块驱动存在改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用cetk测试块驱动的时候始终失败的原因

网友:
to 楼上的诸位大虾:

多谢大家的指点,

2.[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这种加载方式是由存储管理器来加载,而不是设备管理器加载,所以设备名不会是你所期望的DSK2。

这个确实如此,请教下大家:
不由存储管理器来加载,由设备管理器加载,该怎么处理呢 ?

网友:
鄙视下自己:

竟然没注意这个信息:
FLASHDRV.DLL:L2P_GetPhysicalSectorAddr() - Secondary table doesn't exist for logical sector 0x0!!

继续追下,多谢大家的帮助了。

网友:
自己顶下,我是一只大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 楼上的诸位大虾:

多谢大家的指点,

2.[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这种加载方式是由存储管理器来加载,而不是设备管理器加载,所以设备名不会是你所期望的DSK2。

这个确实如此,请教下大家:
不由存储管理器来加载,由设备管理器加载,该怎么处理呢 ?

修改注册表:
把[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SMFLASH"
    "Load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0
去掉即可。
设备管理器在遍历到[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MFLASH]时就会加载对应的smflash.dll。

不知道你Flash上有几个分区。是不是BinFS和FAT32分区使用同一个smflash.dll。这样改的话,或许会造成BinFS分区访问不正常。

网友:
还没有解决吗?我的可以了!现在问题在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o 楼上的诸位大虾:

多谢大家的指点,

2.[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这种加载方式是由存储管理器来加载,而不是设备管理器加载,所以设备名不会是你所期望的DSK2。

这个确实如此,请教下大家:
不由存储管理器来加载,由设备管理器加载,该怎么处理呢 ?

修改注册表:
把[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 ?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SMFLASH"
? ? "LoadFlags"=dword:1
? ? "BootPhase"=dword:0
去掉即可。
设备管理器在遍历到[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MFLASH]时就会加载对应的smflash.dll。

不知道你Flash上有几个分区。是不是BinFS和FAT32分区使用同一个smflash.dll。这样改的话,或许会造成BinFS分区访问不正常。

是同一个,所以还是不行。呵呵 继续努力中。

xuefeng_baggio 你不是COOLbad公司的吧 ,也弄个天道酬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o 楼上的诸位大虾:

多谢大家的指点,

2.[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这种加载方式是由存储管理器来加载,而不是设备管理器加载,所以设备名不会是你所期望的DSK2。

这个确实如此,请教下大家:
不由存储管理器来加载,由设备管理器加载,该怎么处理呢 ?

修改注册表:
把[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 ?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SMFLASH"
? ? "LoadFlags"=dword:1
? ? "BootPhase"=dword:0
去掉即可。
设备管理器在遍历到[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MFLASH]时就会加载对应的smflash.dll。

不知道你Flash上有几个分区。是不是BinFS和FAT32分区使用同一个smflash.dll。这样改的话,或许会造成BinFS分区访问不正常。

是同一个,所以还是不行。呵呵 继续努力中。
?
xuefeng_baggio 你不是COOLbad公司的吧 ,也弄个天道酬勤。。。。

呵呵 那是个什么公司准备明年去那!帮我介绍下呀!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 我来试试

网友:
是放弃了,呵呵 还有别的事,放着先做别的。

网友:
这个2440 下我以前试过是可以的啊,就是修改dsk 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