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开CE驱动的几个弱智问题

楼主(2009-03-27):
关开CE驱动的几个弱智问题
1 BSP下的驱动与\PUBLIC\COMMON\OAK\DRIVERS\下的驱动有啥区别?
2 \PUBLIC\COMMON\OAK\DRIVERS\下的驱动能修改吗?开发驱动是不是从这里面直接改?还是另外有别的方法
3 新做完的驱动必须加到BSP里面去吗?
4 做完了一个驱动,怎么样把它写进镜像文件里
PUBLIC
开发

网友A:
3 新做完的驱动必须加到BSP里面去吗?
不加到BSP里怎么用?除非你直接把编译好的DLL文件用应用程序加载;
4 做完了一个驱动,怎么样把它写进镜像文件里
修改platform.bib,platform.reg,还有你的驱动的source文件,然后把编出来的文件拷贝到Relase文件夹下,在MakeImage下就可以了;
我前面发了篇帖子求助如何自己添加驱动,(忘了,还没结贴~汗)

网友:
1:BSP是针对你用的某个硬件平台的所特殊定制,开发的.PUBLIC下的是微软下几个标准驱动,主是做实例给你看的,可以模仿开发的
2:肯定可以修改的.开发驱动的话不是从这里改的,我想帮助里面应该有的教你怎么开发驱动的,应该还有些常用驱动开发的实例
建议:多看帮助文档,买本书来看,先了解整个WINCE的结构.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说的很中肯。

网友C:
1 BSP下的驱动与\PUBLIC\COMMON\OAK\DRIVERS\下的驱动有啥区别?
BSP是针对你特定的主板的,public里面主要是针对一些比较通用的芯片或者接口的
2 \PUBLIC\COMMON\OAK\DRIVERS\下的驱动能修改吗?开发驱动是不是从这里面直接改?还是另外有别的方法
可以修改,但是不要直接修改它,因为别的项目可能也会用到。你可以把它拷贝到你的BSP里去修改。
3 新做完的驱动必须加到BSP里面去吗?
不一定
4 做完了一个驱动,怎么样把它写进镜像文件里
要修改BI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