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能输出9v的电压转换芯片。

楼主:
有典型接法就更好~

网友:
用78xx系列芯片就可以,电路只需芯片前面后各加一个0.1uf的电容即可,点开链接有具体的介绍。。。你要多少伏的就是78多少,比如说你需要9v,那么就需要7809的芯片,即可得到9v直流稳压电源供给。。。

网友:
lm317有固定输出的还有可调的,30V以下都可以!

网友:
直接用运放将12v电源降压分压。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假如你的输入内阻固定的话,用个电阻来串联分压都可以,呵呵。

网友:
用7809吧,别裸用它就OK,像1L说的那样,在输入和输出端并联上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