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符号的汇编问题

楼主:
a.....
jmp $+3
c.....
d.....
e.....
f.....
g.....

请问jmp $+3 跳到哪里?

网友:
当前地址(下一条指令地址)+3...

网友:
ls 那应该是第几行?

网友:
加入一行就一条指令的话

网友:
假如一行就一条指令的话

网友:
ls $是多少 我觉得像f。。。
请教了

网友:
$是jmp $+3 这一指令的存放地址

网友:
jmp $+3    ;$+0
c.....     ;$+1
d.....     ;$+2
e.....     ;$+3

网友:
想起一个:

JMP在51上是三个字节
$只是JMP首字节的地址

若地址://假设JMP为指令内容,前为地址
0000:J
0001:M
0002:P
0003://此正好为:JMP首地址+3,意为下一条指令的首地址

怎么到这感觉JMP $+3是一句费话了呢?环境是在51上

网友:
哦? 是说jmp不会跳那么远? 就是下一行。。。

网友:
a.....
cjne x,#0ah , $+3
c.....
d.....
e.....
f.....
g.....
请问这个要是跳的话 跳到那里?

网友:
要看什么指令集,51的话由于指令长度不确定,就不能确定跳到哪,需要看下面的代码的指令长度

网友:
ls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当前pc的值+3

网友:
具体跳到哪要看编译出来的结果
这种写法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哪一天不小心在后面加了句或者修改了一句
或者cpu指令集调整甚至编译器换了一个都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网友:
jmp 指令长度是多少? cjne 是多少?

网友:
用仿真器设断点调试一下不就明白了吗,看执行这一句后,跳到下面第几行就是了。

网友:
     8:     jmp $+3
C:0x0068    8001     SJMP     C:006B
     9:     nop
C:0x006A    00       NOP
    10:     nop
C:0x006B    00       N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