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发WinCE环境下程序需要什么开发工具

楼主:
新手求助
开发WinCE环境下程序需要什么开发工具
我在网上搜的大部分是EVC和VS2005这两个
还有个EVB,不过EVC和EVB是不是就是两个语言的具体实现?
就是说EVC是用c++语言编,EVB是用VB语言编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其他的还有么?
除了这几个

还有其他的还需要什么
wince6.0我已经有了,但是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网上说的什么驱动、SDK、模拟软件都要有么?

网友A:
如果你的应用程序是不需要访问硬件的,如COM口等,可以直接在模拟器上开发,CE5.0或者6.0的SDK是需要的,在此SDK的环境下开发的应用程序才能够在相应系统设备上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应用程序是不需要访问硬件的,如COM口等,可以直接在模拟器上开发,CE5.0或者6.0的SDK是需要的,在此SDK的环境下开发的应用程序才能够在相应系统设备上运行。

用什么模拟器比较好?
我从来没接触过wince
完全的一个小白
您说的详细点

网友A:
6.0的模拟器VS2005好像是自带的,5.0的要通过Platform builder生成的SDK时加上模拟器的功能,再安装这个SDK。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的模拟器VS2005好像是自带的,5.0的要通过Platform builder生成的SDK时加上模拟器的功能,再安装这个SDK。

那除了VS2005和EVC这两个工具外没有其他的开发工具了么
我VS2005新建项目里面倒是有移动设备的选项
但是具体选哪个?根据PDA的什么东西选?CPU?

网友:
EVC4.0也带一个标准的模拟器的,安装就OK啦

网友:
EVB基本上已经被淘汰了

网友:
我刚刚在网上搜到一句话
"由于Microsoft只提供Windows CE 内核它必须通过开发工具来构成可运行在目标平台上的运行系统它并不直接支持PC 的硬件因此几乎所有外部的硬件驱动需要用户根据所选择的芯片来写驱动程序"
这是什么意思?
EVC开发的软件还要自己写驱动?写什么的驱动?电脑上的么?还是手机上的

网友:
还是那句话,要看你的程序是否访问相关硬件,比如,你的程序是否访问GPS数据,是否有蓝牙设备的访问等,如果没有,仅仅是一直不需要操作硬件的AP,比如计算器,那么就不需要编写那些驱动。
并且开发AP和开发驱动是两件事。

网友:
蓝牙啥的倒不访问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一个PDA上的类似于智力测试的那种程序
也就是访问手机里的文件,屏幕触摸不用再写驱动了吧?

网友:
如果要开发应用程序的话就用EVC或者VS2005,可生成EXE,在WINCE系统下可直接打工使用

网友:
决定使用EVC4.0了
大致上了解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