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b导出的SDK在vs2008中的编译错误

楼主:
大家好

我在 platform builder 中导出了一个sdk 。
然后安装, 再在 vs2008中建立了一个选择了这个sdk的win32程序。不做任何修改就进行编译报以下错误
1>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minitest\include\ARMV4I\commctrl.h(688) : error C2143: 语法错误 : 缺少“;”(在“*”的前面)
1>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minitest\include\ARMV4I\commctrl.h(688) : error C4430: 缺少类型说明符 - 假定为 int。注意: C++ 不支持默认 int
1>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minitest\include\ARMV4I\commctrl.h(688) : error C4430: 缺少类型说明符 - 假定为 int。注意: C++ 不支持默认 int
1>F:\Microsoft Visual Studio 9.0\VC\ce\atlmfc\include\atldefce.h(55)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This Windows CE SDK does not support mini-COM with OLE or the full DCOM.  One of these is required inorder to use ATL.

前三个错误经查 是由于 WINDOWPOS 这个变量没有定义,我没有找到应该在什么位置定义它,在网上查到了他的定义语句把它定义了一下问题就没有了

但是最后一个错误
1>F:\Microsoft Visual Studio 9.0\VC\ce\atlmfc\include\atldefce.h(55)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This Windows CE SDK does not support mini-COM with OLE or the full DCOM.  One of these is required inorder to use ATL.

我一直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它,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帮助,谢谢。
^_^

网友:
引用楼主 datacodecat 的回复:
但是最后一个错误
1>F:\Microsoft Visual Studio 9.0\VC\ce\atlmfc\include\atldefce.h(55)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This Windows CE SDK does not support mini-COM with OLE or the full DCOM. One of these is required inorder to use ATL.
这个问题说明你现在正在使用的SDK不支持mini-COM与DCOM,而你现在的程序却要使用它,你需要重新定制一个操作系统把相关COM组件选上就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就没有缺少相关的组件啦

网友:
可能是定制系统时没有添加相应的组件,你下载这个SDK试试看,
以前曾在VS2008下测试过一次,应该可以用。

网友:
大家真的都是好热心啊。我已经加入了com的组件了。果然可以。
不过还是有其他错误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重新定制了个SDK, 怎么依然还有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