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xworks启动问题

楼主:
 我是vxworks的初学者,我想从优盘引导并通过网络下载vxworks,但在引导过程中出现了以下问题:

0x2906d0 (tBoot): dosFsLib.c : ERROR reading the device boot sector
0x2906d0 (tBoot): dosFsLib.c : media not formatted or not present
0x2906d0 (tBoot): sysNvRamGet: open failed

boot device          : gei

unit number          : 0
processor number     : 0
host name            : xmdong
file name            : vxWorks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3.150
host inet (h)        : 192.168.3.2

user (u)             : target
ftp password (pw)    : target
flags (f)            : 0x0
target name (tn)     : target

can't load the file!

0x1df043f0 (tExcTask): dosFsLib.c : ERROR reading the device boot sector
0x1df043f0 (tExcTask): dosFsLib.c : media not formatted or not present
Error opening file "/vxboot/bootrom.sys", trying "/vxboot/bootrom.dat" ...
0x1df043f0 (tExcTask): dosFsLib.c : ERROR reading the device boot sector
0x1df043f0 (tExcTask): dosFsLib.c : media not formatted or not present
Error opening file "/vxboot/bootrom.dat"
[VxWorks Boot]:

我的目标机用的是研华MIC3369单板电脑,处理器pentiumM 1.6G.网络控制器是intel82546

望各位高手能帮我看看,我现在很着急,万分感谢!

网友:
看起来你的bsp已经起来,但是出现一些错误,可能是你的usb启动盘做的有问题。做启动盘vxworks自带有专门的工具mkboot。另外你的信息不完整,请给出完整的log信息,方便分析。

网友:
你的文件系统没有格式化。就像Windows上一样,存储介质在使用之前需要进行格式化。你查查帮助,有相应的函数。

网友:
我先用flashboot做的优盘启动盘,然后用mkboot在优盘生成bootrom.sys, BIOS中的启动选项用的是USB-ZIP模式。
会不会是网卡加载有问题,因为我通过硬盘加载方式启动进入vxworks界面后提示说“Network END device not initialized"
另外,我用的是pcPentium的BSP包,我的处理器是pentiumM,不知道这样的选择对不对。

网友:
明白了,你应该用pentium4的bsp包。

网友:
我试了pentium4的bsp包,结果还是一样。另外我通过硬盘加载进入系统界面后,提示“ipAttach:Can't attch gei(unit0).It is not an END device”。我的启动行是"ata=0,0(0,0)host:/ata0/vxWorks h=192.168.3.2  e=192.168.3.150  u=target pw=target tn=target o=gei",我的网卡控制器是intel82546。

网友:
在bsp的config.h中增加include_gei

网友:
感觉看一下USB的驱动那块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可先通过网络启动再下载程序到U盘

可先通过网络启动再下载程序到U盘

网友:
应该是网卡驱动的问题

很明显U盘启动已经成功了,进入了vxWorks的boot界面,但是gei驱动有问题,不能工作。
要查一下gei驱动,看看PCI vendor和device number能不能被驱动支持。

网友:
过去这么多年了,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