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sdram问题

楼主(2009-10-14):
请教改sdram问题
我的开发板上的内存是两片32M的SDRAM,不能运行导航软件,只要运行就提示内存不足。想换成128M的SDRAM。请问除了修改软件外还要修改硬件吗?
内存
导航软件
开发

网友A:
啥处理器都不说,咋回答啊
硬件上改动 地址连接线
软件改动内存控制器初始化,就在bootloader阶段即可。
good luck 还有开了MMU就要 修改MMU映射。

网友B:
扩大内存硬件是一定要改的。
如果是开发板,可以换根内存条最好,要是直接换芯片还得看你的MCU的线路,弄不好还要飞线。
最直接的办法,问硬件工程师,从两片32M到128M感觉问题不大。
然后就是更改软件配置,wince, 还是(uc)linux,查找config file,重新编译就应该OK了。

网友C:
谢谢大家!我的开发板是优龙的YEL2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