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长按power键唤醒系统!?

楼主:
产品有了新需求:要求长按power键3秒钟,系统进入suspend状态;再长按power键3秒钟,唤醒系统。长按3s让系统suspend这个很好做,但是长按3s唤醒系统就让我郁闷了,这个似乎是控制不了,把power键设置为唤醒源之后,只要短按power键中断上来,系统就被唤醒了,如何做到长按3s呢!?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高招?

做延时肯定不行。目前我是在BSPPowerOn()函数中检测到了这个power键的唤醒中断后就轮询3s检测,如果power键一直处于按下状态就让系统唤醒,否则就一直轮询等待。但是这样做虽然表面上屏幕没有被点亮,但是系统实际上已经被唤醒了,已经恢复现场了,电流已经上来了,这种做法虽然满足了长按3s唤醒系统这个功能,但是一旦用户短按power键后,系统耗电电流就上来了,待机时间也就短了,这样显然不行。大家多给些意见吧!!感激不尽!!

网友A:
唤醒后如果发现不是长按,让系统重新进入休眠不就可以了,这样也不会浪费多少电,而且用户感觉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唤醒后如果发现不是长按,让系统重新进入休眠不就可以了,这样也不会浪费多少电,而且用户感觉不到的

嗯,这个方法我也想过,但是在哪个地方去检测是不是长按以及重新让系统休眠呢?系统的resume还没有走完就重新进入suspend,会不会导致系统异常呢??

网友:
长按关机就做过,开机还真没想过。也许你可以让硬件工程师搭个电路,或者弄个CPLD,在里面做判断,这样不用唤醒CPU。

网友B:
就在唤醒的地方进行判断,就是中断里面。

系统只要重新运行了就可以再次休眠,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重新启动是怎么实现的?

我看有些用个中断按键实现的。但是具体怎么回事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在唤醒的地方进行判断,就是中断里面。

系统只要重新运行了就可以再次休眠,不会有问题的。

请问唤醒的地方在哪里啊??

感觉只是设置一下唤醒源,至于怎么唤醒应该是CPU内部中断检测到唤醒源的状态自己做的唤醒工作

这个过程是可见的吗??

网友:
目前我做的是唤醒至少有一个前提。就是有一个RTC时钟的存在。要不然叫不起来。这个时候主芯片一直在扫描一个脚的高低电平值。一点扫到有变化则做唤醒或者休眠动作。就这样了。。。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启动是怎么实现的?

我看有些用个中断按键实现的。但是具体怎么回事还不知道。

找到了,就在OAL里面有。我想如果唤醒的话也在OAL。里面做些设置,或者自己写个驱动也可以吧。

网友A:
直接在OEMPOWEROFF里面让它睡下去就好了,或者可以在更前面bootloader就让它睡回去
下次起来的时候只要能跑正常的流程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在唤醒的地方进行判断,就是中断里面。

系统只要重新运行了就可以再次休眠,不会有问题的。

唤醒的地方在eboot的startup.s文件中,是汇编语言的,你的意思是在这里判断?

网友D:
不明白为什么不要短按唤醒而要长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在唤醒的地方进行判断,就是中断里面。

系统只要重新运行了就可以再次休眠,不会有问题的。

唤醒的地方在eboot的startup.s文件中,是汇编语言的,你的意思是在这里判断?

这个东西的确和bootloader有很大关系
你看这个我转载的文章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2/23/3926255.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为什么不要短按唤醒而要长按?

产品的需求是这样定义的,没有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OEMPOWEROFF里面让它睡下去就好了,或者可以在更前面bootloader就让它睡回去
下次起来的时候只要能跑正常的流程就不会有问题的

正在尝试hzdysymbol 的方式,一会回来报告!!!

网友:
用hzdysymbol 的方式,直接在OEMPOWEROFF里面检测,然后调用SetSystemPowerState()或者GwesPowerOffSystem( )让系统重新进入睡眠状态,会导致系统异常。

RaiseException: Thread=83bbfd88 Proc=8106756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3f97554(coredll.dll+0x00037554) RA=8014a700(NK.EXE+0x0004a700)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查看异常处,就是我调用的函数SetSystemPowerState()导致异常!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里当然不能用这两个函数让系统进入Suspend
直接再调用OEMPOWEROFF里面的函数,对CPU进行操作,让其进入Sleep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当然不能用这两个函数让系统进入Suspend
直接再调用OEMPOWEROFF里面的函数,对CPU进行操作,让其进入Sleep就可以

直接再调用OEMPOWEROFF里面的函数??

hzdysymbol 能说的详细些吗?我的设备是pxa270+wince5.0

网友:
借楼主这块宝地问句题外话

270的唤醒源设置是不是跟2440的不一样?

我看GOOGLEMAN的那篇文章设置唤醒源的方法跟270的差很多啊,

貌似2440没有象270有几个专门的寄存器设置唤醒的

好象是EINT&RTC唤醒,这样是不是有个专门处理唤醒的函数(判断是否满足唤醒源的状态函数)?
270是不是没有类似这种函数(好象设置完唤醒源之后就CPU自己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