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IRP 完成例程如何取消 以及 DriverUnload 的问题

楼主:
如果一个Irp在过滤驱动层被设置了完成例程而且在下层驱动中被pending
这个时候如果卸载过滤驱动,那么Irp在底层驱动完成之后上传到这个已经被卸载的过滤驱动层,就会引起蓝屏
这种问题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比如取消过滤层的完成例程什么的

<<寒江独钓>>里的键盘过滤章节中是通过计数器来解决的:
每次有读请求的时候就将计数器加1,读请求完成触发过滤程序的完成例程使计数器减1
卸载的时候会判断计数器是否为0,不为0就循环等待,知道为0再退出
我试过这种方法的确有效,但是卸载等待的时候上层程序也卡死了,一直要等到按下一个键为止

请问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怎么没人理,顶起

网友:
"但是卸载等待的时候上层程序也卡死了,一直要等到按下一个键为止"
研究为什么为卡死。直接在你的卸载程序(写个线程)里查询Filter Driver中的记数值,如果为零就尝试卸载。

网友:
可以在收到Querry_Remove的时候,Cancel所有IRP,同时使用RemoveLockAndWait进行Lock,等到全部Cancel完成 之后,再退出驱动的卸载例城就可以了

网友A:
在你的代码中作如下修改:
1. 在调用IoMarkIrpPending(Irp)之后,返回STATUS_PENDING之前依次调用如下方法来设置取消例程
IoAcquireCancelSpinLock()
IoSetCancelRoutine()//
IoReleaseCancelSpinLock()

2.在取消例程中取消Pneding的IRP(注意要使用锁防止Race Condition):
        cancel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CANCELLED;
       cancel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IoCompleteRequest(cancelIrp, IO_NO_INCREMENT);

3. 在你的 IRP_MN_STOP_DEVICE(或者IRP_MN_QUERY_REMOVE_DEVICE或者IRP_MN_REMOVE_DEVICE)处理例程中调用IoCancelIRP取消未决的IR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代码中作如下修改:
1. 在调用IoMarkIrpPending(Irp)之后,返回STATUS_PENDING之前依次调用如下方法来设置取消例程
IoAcquireCancelSpinLock()
IoSetCancelRoutine()//
IoReleaseCancelSpinLock()

2.在取消例程中取消Pneding的IRP(注意要使用锁防止Race Condition):
? ? ? ? cancel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CANCELLED;
? ? ? cancel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 ? ? IoCompleteRequest(cancelIrp, IO_NO_INCREMENT);

3. 在你的 IRP_MN_STOP_DEVICE(或者IRP_MN_QUERY_REMOVE_DEVICE或者IRP_MN_REMOVE_DEVICE)处理例程中调用IoCancelIRP取消未决的IRP。

我设置了取消例程,并在DriverUnload中取消irp处理(我写的是NT驱动,没PNP)
但是取消之后却调用了Read Completion Routine,读取完成例程,而没有调用取消例程
虽然问题是解决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调用取消例程,是不是因为我已经把IRP转发给下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