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 MUX 不能加载,怪事

楼主:
有个很奇怪的事情,我的平台下,mux07_10.dll死活不加载。后来我做了一个最简单空驱动,比方叫kmt驱动,生成kmt.dll,是可以加载的,但我把Kmt.dll修改成MUX.DLL,MUX07_10.DLL, MUX0710.DLL,死活就不加载。完全一模一样的代码,只修改source、def文件和platform.bib,reg文件;再把生成的Muxxx.dll改成其他什么名字,例如xxx.dll,就又可以加载了。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太奇怪了。。。。。难道wince不支持MUX?!!!没有道理的啊。。。。

网友:
不可能,肯定是楼主错了

网友:
def、source文件好像没有什么好检查的;肯定是bib和reg文件哪里写错了,检查bib里的文件的属性吧。。。

网友:
楼上的厉害,一针见血。。。。问题解决。。
是bib里面文件的属性的问题,S-->SHK,就OK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