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驱动中如何知道是哪个应用程序调用了驱动

楼主(2009-06-09):
请教在驱动中如何知道是哪个应用程序调用了驱动
请教在驱动中如何知道是哪个应用程序调用了驱动
应用程序
如何

网友A:
基本上不可能,除非应用也是自己写的。应用不会将自己的句柄传递到驱动的。

网友B:
敢问 LZ 用的是哪一个 Operating System, 是 Linux / Windows CE / uCOS ???????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C:
如果是上层的驱动的话 那么直接获得当前运行的用户进程就是调用你驱动的进程 比方文件过滤驱动 tdi等
如果是下层的 比如磁盘驱动等 不太好获得 呵呵

网友D:
怎么学驱动开发呢 很想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