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通过CF卡里添加阿拉伯字体

楼主:
我在project.reg 里添加了如下内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Path]
    "FontPath"="\\Hard Disk\\Font"  ; 字库文件所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Hard Disk\\Font\\PSAUDI5.TTF,NSimSun"
    "Courier New"="\\Hard Disk\\Font\\PSAUDI5.TTF,NSimSun"
    "Arial"="\\Hard Disk\\Font\\PSAUDI5.TTF,NSimSun"
    "Times New Roman"="\\Hard Disk\\Font\\PSAUDI5.TTF,NSimSun"
    "Symbol"="\\Hard Disk\\Font\\PSAUDI5.TTF,NSimSun"
    1.我想知道"Tahoma"="\\Hard Disk\\Font\\PSAUDI5.TTF,NSimSun"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5个句子右边的内容都是"="\\Hard Disk\\Font\\PSAUDI5.TTF,NSimSun"
    2.原来PSAUDI5.TTF是simsun.ac3,后来我改成了PSAUDI5.TTF,.ac3与.TTF有什么区别啊?
    小弟非常的迷惑与着急,先谢谢啦

我用的是CF卡,用usboot做的DOS启动盘,然后通过dos启动ce,并且将font放在了CF卡上

网友:
Hard Disk是CF卡的盘符。
你的字库都在CF卡上。有些CF卡的盘符显示为“硬盘”。
WINCE的文件管理系统与普通WINDOWS不同,WINCE只认全路径,没有像普通WINDOWS的C:D:E:等盘符

网友:
那 "Symbol"="\\Hard Disk\\Font\\PSAUDI5.TTF,NSimSun"是什么意思啊,能帮回答下吗,谢谢啊

网友:
谁能帮解释一下这个注册表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Windows Embedded CE provides font linking capability, making it possible to link one or more fonts, called linked fonts, to another font, called the base font. Once you link fonts, you can use the base font to display code points that do not exist in the base font, but do exist in one of the linked fonts. For example, linking a Japanese font to a Latin font gives you the ability to display Japanese characters when using a Latin font using the Unicode text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If font linking is enabled on your device, you can examine the registry by enumerating the subkeys of the registry key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o determine the mappings of linked fonts to base fonts. You can add additional links by creating additional subkeys. The following code example shows how to add an additional linking to the registry setting.

= ,

ttf 和ac3:前面那种是微软TrueType font.后面的是经过压缩后的字体.

网友:
"Times New Roman"="\\Hard Disk\\Font\\PSAUDI5.TTF,NSimSun"
"Times New Roman"="\\Hard Disk\\Font\\PSAUDI5.ac3,NSimSun"
那上面的两种格式都对吧?
为什么我改成阿拉伯语后阿拉伯的文字还是框框呢?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Path]
    "FontPath"="\\Hard Disk\\Font"  ; 字库文件所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Hard Disk\\Font\\5BISMILU.TTF,shate"
    "Courier New"="\\Hard Disk\\Font\\5BISMILU.TTF,shate"
    "Arial"="\\Hard Disk\\Font\\5BISMILU.TTF,shate"
    "Times New Roman"="\\Hard Disk\\Font\\5BISMILU.TTF,shate"
    "Symbol"="\\Hard Disk\\Font\\5BISMILU.TTF,shate"
我找的沙特的字体是5BISMILU.TTF,我自己给他命名shate,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 ,
这个我知道了,路径和字体文件、字体的名字,可是我加进去了为什么还不支持阿拉伯语呢,是不是我加的字体是沙特的其他字体,而我写的沙特字与加的字体不同啊

网友A:
如果你加了压缩字库的组件就需要用AC3的字库,用TTF字库会有问题,由于你之前的是simsun.ac3说明已经加了压缩字库的组件,所以显示会出框框,之前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把压缩字库的组件移除了再重新SYSGEN一下。

网友:
确保原common.reg中用的TTF后再替换成你自己的

网友:
是不是一个叫agfa AC3 Font Compression的组件啊,这个组件在CATALOG下的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韩文都有这个组件,而且这个ce以前有人加了韩文下的agfa AC3 Font Compression,我也把他给删除了,还是不行。
这个事我修改的project.reg: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
    "FontLinkMethod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Path]
    "FontPath"="\\Hard Disk\\Font"  ; 字库文件所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Hard Disk\\Font\\PSAUDI5.TTF,Psuedo Saudi"
    "Courier New"="\\Hard Disk\\Font\\PSAUDI5.TTF,Psuedo Saudi"
    "Arial"="\\Hard Disk\\Font\\PSAUDI5.TTF,Psuedo Saudi"
    "Times New Roman"="\\Hard Disk\\Font\\PSAUDI5.TTF,Psuedo Saudi"
    "Symbol"="\\Hard Disk\\Font\\PSAUDI5.TTF,Psuedo Saudi"

那[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
    "FontLinkMethods"=dword:1
是什么意思啊,我这样改对吗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加了压缩字库的组件就需要用AC3的字库,用TTF字库会有问题,由于你之前的是simsun.ac3说明已经加了压缩字库的组件,所以显示会出框框,之前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把压缩字库的组件移除了再重新SYSGEN一下。

网友:
加中文呢字体就可以啊,可以显示中文,为什么改了阿拉伯字体就不行了,跟字体的type有关吗,opentype和truetype,我用的阿拉伯字体是true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