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对话框,显示后按OK或者菜单上关闭按钮均不管用

楼主:
MFC 创建了两个对话框,在主对话框A上点击一个按钮后,show另外一个对话框B,对话框B弹出后,我点击对话框B上的自带OK按钮,对话框B不能关闭,点击菜单关闭按钮也不可以,只能点击主对话框关闭按钮才能把两个对话框一起关闭,请问一下为什么呀,刚接触这东西

网友A:
第二个对话框是模态的还是非模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对话框是模态的还是非模态的呢?

模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对话框是模态的还是非模态的呢?

模态的

不好意思。弄错了,是非模态的

网友:
模态对话框和非模态对话框是不一样的,
你用成模态对话框试试看。

网友:
看一下你的对话框B是否处于顶层窗口,或许它没有接收到按键消息

网友:
问题解决了,新建一个按钮,点击后调用一个函数让窗口隐藏。凑合用用,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