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SystemPowerState实现...

楼主:
在mpm.h下有#define SetSystemPowerState         WIN32_DEV_CALL(DWORD,  19,  (LPCWSTR pState, DWORD StateFlags, DWORD Options)),然后希望大家帮我讲讲``谢谢

网友:
高手今天休息

网友:
这个函数SetSystemPowerState我知道是干什么的,可以这样调用

LPTSTR pszSubKey;
pszSubKey= _T("suspend");
SetSystemPowerState(pszSubKey,1,0);

则为系统休眠

后面你说的宏定义,我想可能是调用SetSystemPowerState,需要操作系统做一些操作

网友:
api经常这么定义,没必要深入了解
你可以参照网上有关api的实现及原理就明白了,不太好说

网友:
谢谢大家。我看了资料 应该是void OEMPowerOff()这个函数。

网友:
因为我的系统会出现起不来的情况(偶尔),所以想好好看看明白

网友:
引用楼主 dwall_blue 的回复:
在mpm.h下有#define SetSystemPowerState? ? ? ? WIN32_DEV_CALL(DWORD,? 19,? (LPCWSTR pState, DWORD StateFlags, DWORD Options)),然后希望大家帮我讲讲``谢谢

这种用法是定义一个系统API,函数链接时实际是链接到COERDLL的一个符号,在COREDLL的这个符号中再区分这个API需要调用到哪个程序中去,例如是KERNEL还是GWES等,调到KERNEL中时会创建一个THREAD,执行相关的操作,完了再返回到调用者,一个API调用就完成了。

一般不需要了解这个过程,通过调试信息知道一个API调入KERNEL等进程中时最终我们关心的函数是哪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