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异常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是SPI初始化代码,也不是每次都会有异常,偶尔重新烧写NK的时候才出现。奇怪这如果错误了,怎么不是每次都出现!

定义:
typedef struct __SPIRX_BUFFER_INFO {
        ULONG        Read;
        ULONG        Write;
        UINT        Length;
        BOOL        DataAvail;
        HANDLE        hReadEvent;
        PUCHAR        SPIRxCharBuffer;
        CRITICAL_SECTION        CS;
        } SPIRX_BUFFER_INFO, *PSPIRX_BUFFER_INFO;

typedef struct __SPIHW_OPEN_INFO {
    SPIRX_BUFFER_INFO  SPIRxBufferInfo;    // @field Pointer back to our HW_INDEP_INFO
        } SPIHW_OPEN_INFO, *PSPIHW_OPEN_INFO;

PSPIHW_OPEN_INFO pSpiOpenHead;

代码:
InitializeAddresses();
InitSPI();
pSpiOpenHead=(PSPIHW_OPEN_INFO)LocalAlloc(LPTR, sizeof(PSPIHW_OPEN_INFO));
    RETAILMSG(1,(TEXT("LocalAlloc PSPIHW_OPEN_INFO \r\n")));

//给SPI接收开辟一块缓存区,长度2048字节。
pSpiOpenHead->SPIRxBufferInfo.Length =2048;
pSpiOpenHead->SPIRxBufferInfo.SPIRxCharBuffer =
    (PUCHAR)LocalAlloc(LPTR, pSpiOpenHead->SPIRxBufferInfo.Length);
        RETAILMSG(1,(TEXT("LocalAlloc SPIRxCharBuffer \r\n")));

(有异常时的)调试信息:
SPI_InitializeAddresses - Success
LocalAlloc PSPIHW_OPEN_INFO
Data Abort: Thread=8ffa5a5c Proc=8e84bd6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3f92484(coredll.dll+0x00022484) RA=06049fb8(device.exe+0x00039fb8) BVA=0604a7b8 FSR=00000007
RaiseException: Thread=8ffa5a5c Proc=8e84bd6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3f8dfec(coredll.dll+0x0001dfec) RA=8c2c08d0(NK.EXE+0x000c08d0)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Data Abort: Thread=8ffa5a5c Proc=8e84bd6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3f92484(coredll.dll+0x00022484) RA=06049fb8(device.exe+0x00039fb8) BVA=0604a7b8 FSR=00000007
RaiseException: Thread=8ffa5a5c Proc=8e84bd6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3f8dfec(coredll.dll+0x0001dfec) RA=8c2c08d0(NK.EXE+0x000c08d0)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异常出现在红色标注之后,也就是说
pSpiOpenHead->SPIRxBufferInfo.SPIRxCharBuffer =
    (PUCHAR)LocalAlloc(LPTR, pSpiOpenHead->SPIRxBufferInfo.Length);
出了问题,以前没怎么接触异常,没出有什么不对,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出了问题,以前没怎么接触异常,没发现有什么不对,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看我的博客,你搜索关键字异常应该可以找到。

或者搜索wince板块的帖子。就可以定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博客,你搜索关键字异常应该可以找到。

或者搜索wince板块的帖子。就可以定位了。

这里了。http://www.cnblogs.com/wogoyixikexie/archive/2009/02/18/1393330.html
你应该很快找到出事的地点了。

网友:
PC=03f92484(coredll.dll+0x00022484)

网友:
搞定了
错在,pSpiOpenHead=(PSPIHW_OPEN_INFO)LocalAlloc(LPTR, sizeof(PSPIHW_OPEN_INFO));
给指针申请了空间,而不是结构体,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