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EVC 的安装步骤 是这样吗???

楼主:
我刚才 百度了一下
大概安装步骤是
1)       Microsoft ActiveSync 4.1

(2)       安装 Embedded Visual C++ 4.0

(3)       安装 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4)       安装 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

(5)       安装 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Developer Resources

(6)       安装 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Emulator Images for Pocket PC – CHS

第五步是啥呀 不明白
  是不是开发平台的 SDK呀

我现在装的这个  不能调用PDA上的软键盘
           调用的函数 报错
所以想重新装一下

网友:
标准安装步骤:
1 EVC4
2 标准SDK
3 EVC4 SP4

然后可以再安装其它SDK,Microsoft ActiveSync 4.1的安装无所谓的

网友:
EVC安装之前还要装platform manger

网友:
安装时,最好使用其默认安装路径,这样可以确保安装成功

网友:
安装时,最好使用其默认的安装路径,这样可以确保安装成功。

网友:
我的安装顺序:
PB5.0-->eVC4.0-->evc4.0SP1-->SDK

网友:
在上面的安装步骤之前

   PB 还有 platform manger 都要装吗

网友:
前几天死活没装上,最后用vs2008了,自己定制的做的SDK、模拟器。

网友:
platform manger 肯定要装的

网友:
楼主的顺序应该行,安装的时候提示什么警告没有?

网友:
LZ的安装应该没有问题,之所以不能调用软键盘,这个就复杂了。

要确认你的Wince系统平台是否已经加入了软键盘,如果本身就没有,程序当然运行报错。

网友:
PB5.0-->eVC4.0-->evc4.0SP4-->SDK-->ActiveSync
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