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驱动架构分析!顺便散分...

楼主:
我的平台:CE5.0 + S3C2442;准备学习USB驱动的开发,但是感觉USB驱动比较复杂,理解比较困难,所以我就偷懒的想请各位有经验的同志能帮忙给分析一下USB驱动的架构,什么HOST(function、clients)、Device(function、clients);OHCI、USBD、HCD等等,一团浆糊啊...

网友:
我相信论坛有非常多的高人,我也非常渴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希望有耐心的大侠帮帮忙啊!千万不要以什么“网上google一下、看资料”之类的话来搪塞我, 哈哈

网友:
看USB的specification,没别的好办法。否则USB你还是理解不了。

网友:
嗯,这些和spec关系较大,这些分析网站上还是很多的,你只要去google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specification吧,这样你能了解的更多,楼主虽然不希望google,可是 google完了以后再问一些问题就具体的多了,大家也好帮着解决。good luck。

网友:
英文资料看的太吃力了,而且搞不好还会产生理解误差,容易步入歧途。所以就想偷个懒,让大侠们指点一下架构呢...

网友A:
USB本身就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所以楼主你自己要咬紧牙根慢慢看,我记得以前我是看了几个月就退缩了,现在都忘记的差不多了。

嘿嘿,不要指望可以速成,good lu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本身就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所以楼主你自己要咬紧牙根慢慢看,我记得以前我是看了几个月就退缩了,现在都忘记的差不多了。

嘿嘿,不要指望可以速成,good luck

不是吧,gooogleman你会退缩?  我可是一直都很看好你的呢...看来这个USB驱动很难啃啊,头开始疼了

网友:
我是大二的时候看的,以我当时的水平,是自找打击,嘿嘿。
没有任务,现在自然不会看了。

网友:
最近要写USB打印驱动,估计我也得跟楼主一起学习了

网友:
学习也是要考验意志的,不然怎么能拿高薪呢?

网友:
<<圈圈教你学USB>>

网友B:
windows ce usb驱动分两块 usb host 和 usb device
device就是 usb Function
host 分三层 从下到上分别为
硬件层(HCD host controller driver)-->
总线层 (USBD )-->
应用层(client)
在应用层上有 usb mass storage ,usb hid ,usb print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dows ce usb驱动分两块 usb host 和 usb device
device就是 usb Function
host 分三层 从下到上分别为
硬件层(HCD host controller driver)-->
总线层 (USBD )-->
应用层(client)
在应用层上有 usb mass storage ,usb hid ,usb print 等

其中哪些部分是微软实现的,哪些部分需要我们自己实现呢?2440上面有两个USB接口,一个是HOST,一个是DEVICE,他们的驱动要分开写吗?

网友:
其实我就是希望大家能给我分析一下CE5.0里面的USB的架构,研究USB spec貌似工程太大了吧

网友:
需要实现的就是
HCD的 MDD层微软已经打好框架了,正常情况下不需要修改  ,我们只需要写PDD层 ,
总线层 (USBD )这个层一般 不需要我们去修改。
另外如果需要 添加新的USB器件的的话 ,应用层(client)需要重写,微软帮我们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