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通过ActiveSync在线调试目标板的问题

楼主:
我想我的开发板应该已经和ActiveSync成功通讯上了,因为我可以通过ActiveSync看到目标板上的文件,并且可以将文件COPY进去,但我还是无法用EVC在线调试,每次都会出现SERVER IS STARTED然后出现CONNECTING的进程条并不停的等待.
问题困扰我好长时间了,请求大家帮帮我...

网友:
EVC 是否已经安装了补丁SP4?

SDK是否与开发板匹配?

网友:
安装了补丁SP4
SDK是否与开发板应该是匹配,因为EVC编译的程序COPY到目标板里是可以执行的

网友:
我在EVC里配置的2440设备的属性,transpor 选择的是Microsoft ActiveSync,startup 选择的是Microsoft ActiveSync

网友:
配置整对,找个文档看他们怎么配置的

网友:
还请大家帮帮忙,有相关文章给推荐一个也行

网友:
大家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不是配置EVC自己就行,不需要对ACTIVESYNC和目标机进行什么配置吧

网友:
用VS2005测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 Tools菜单下 Configur Platform Manager
对应的 SDK的Device Properties 的Transport:和Startup:是不是都是
Microsoft ActiveSync

网友:
设备上的系统定制是加了ActiveSync相关组件了么?

网友:
ActiveSync 不要设同步

网友:
插上网线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关防火墙试试

网友:
应该是你没有禁用arm开发板的wince的网卡。

网友:
看看EVC是不是配置好,还有SDK要有ACTIVESYNC的相关组件

网友:
恩,我记得zlg的epc系列也是用ActiveSync的时候,必须禁用网卡

网友:
楼主用的是2410或者2440吗?如果是,请将网卡禁用掉试试看。以前在用2410时发现类似的问题,禁用掉DM9000就可以了。但用PXA270却没有该问题,挺奇怪的。

网友:
保持开发板跟PC在同一个局域网段也可。

网友:
我顶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mini2440的板子。
问下:这么禁用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