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是是如何测试wince驱动性能的?

楼主:
我以前只会写一些单片机的小程序
现在发现测试驱动的性能也不知道如何下手,我觉得wince驱动和win32 有些类似,我想请问这些驱动应该如何测试?

都有什么指标要求?我们公司混乱得很,用肉眼感觉测试,觉得有点离谱。请大家说说你们的办法。多谢。

网友A:
我们是让客户用,,,,,使劲用。。用出问题再改。。。。
虽然这样效率低,但也只能这样哦。。
不像应用程序

网友:
我的方法是,先针对驱动写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去专门测试,可以让调试串口在关键地方输出些信息.不过这样只能大概看出驱动写的对不对,要测试驱动程序的效率和性能的话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多测试了.
期待楼下的高手能给我们一些让人惊喜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让客户用,,,,,使劲用。。用出问题再改。。。。
虽然这样效率低,但也只能这样哦。。
不像应用程序

汗,那客户用了产生事故怎么办。有些东西,尤其是工控的,这么干会出生产事故的。

难道我的问题很雷人,大家不愿意说吗?

网友:
1. Functional test: CETK.
2. Robust test: CETK.
3. Performance test: 若 cetk 有, 就用 cetk, 若沒有, 則上網找 third party, 若再沒有, 自己寫程式測.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Paul, Chao 厉害。谢谢。

CETK我没有用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