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传电路图

楼主:
我想在帖子里面上传一个电路图,请大家帮忙讨论一下但不知怎么上传这个文件,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
之前有朋友说是到博客那传上去,然后再用链接连过来

网友A:
我没有博客,如何能粘贴或插入呢?

网友:
发帖的输入框上边有一排按钮,其中有些BIU调整字体的,靠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按钮就是插入图片的。需要提供一个http链接,所以图片必须是在线的。
我一般都是先上传到eeworld相册,然后把链接贴过来,这样比较保险。其他网站的图片可能会有些问题,比如我经常看到一些帖子里有个“本图片仅限baidu用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博客,如何能粘贴或插入呢?

eeworld的相册和博客都是可以随时开通使用的

网友:
我在相册中加了一个.JPG的文件,但是,帖子发表后,图形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