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irule.dll 无法加载

楼主:
编译了例子mapirule把mapirull.dll拷贝到模拟器\window\下面,然后手动添加了2个注册表项目的信息,软启动模拟器后,启动tmail.exe,在process viewer里面没有看到mapirule.dll被加载,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查了一下,有人说可能是因为dll需要数字签名的原因,请问数字签名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SDK下有证书,导入就行了,然后在mapirule的那个工程里加上签名就行了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了

说说如何解决的

网友:
编译maiprule 然后用 文件浏览器把mapirule.dll加入到windows目录下,软重启模拟器就好了,之前可能是我什么地方没有操作对

网友:
我这边是生产cab文件 然后安装 就可以自动由这个dll呀 但是我发送短信“zzz” 好像没有报警哦 不知道怎么搞的呀

网友:
我的也是,发送“zzz”跟正常的短信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我还是加载不了mapi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