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自学的问题 。

楼主:
大家好。我想自学一下51单片机。但是不知道向什么方向发展好。是C语言好还是。汇编语言好一点呢。呵呵。最好是解单易学的那种。还有。有没有什么好书介绍下。呀。小弟在这谢过了。

网友A:
如果刚开始的话,学汇编,对内部资源可以有深刻的了解,!
学c可以较快的上手!

网友:
两个都要学....C是必须的,51的汇编很简单,也要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刚开始的话,学汇编,对内部资源可以有深刻的了解,!
学c可以较快的上手!

如果有汇编的基础,去学51的汇编又不是很困难,当然c就比较简单易学了,入手快

网友:
51我也是自己学的,

个人认为直接学c就好了,

51就是让你入门单片机的,真正项目,很少用51做,只有小一些的项目和低成本项目才用51的,

作为入门的单片机,定位在入门上,

然后学arm或者16位的单片机都可以,

你的定位不同,当然学的也有所轻重了,

还是定位决定了你的目标和方向,以及学习的轻重缓急

网友:
都需要。。如果急着用的话,就先c,等有空再汇编吧~~~

网友:
楼上各位的建议都不错!

网友:
先整汇编吧,这样更能了解底层的东西 C很好入门的

网友:
买块开发板,对照整 相关的代码(应该大部分都是C,极少为汇编)

如果以前上过C语言的课,就直接整C吧,容易上手。

网友:
C 上手快点
逻辑思维好点的就OK了

网友:
楼主:我也刚学1年多点,给点小小的经验,先别急着上手做什么什么项目的,哪怕是最简单的流水灯,建议学习的话先学汇编,然后学C,要是真想简单容易上手,还是c好,所以汇编的话只要看个脸熟(当然你如果一心想学好汇编,花的也只是时间问题)。汇编的话需要对单片机的硬件系统很了解,当然c也需要点,只是不那么多!所以要以后开发没问题,汇编看个脸熟,硬件吃透点(其实单片机内部结构也就那么点,熟悉起来很快的)。c学好就行!

网友:
直接学C,然后看编译器编译出来的汇编.
这样汇编也学到,编译器的特性也可以掌握到.

网友:
众口不一啊,呵呵

网友:
老板总希望用C,因为开发快。
老总更希望用汇编,因为芯片便宜(台湾的很多MCU生产商没有支持C)。

网友:
我认为先把内部结构与最小功能电路整明白了,自己搭建最小硬件系统,在这基础上学习汇编,并写小程序增加对低层硬件的了解,到能写出几百行的程序就可能学习用c来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