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牛人有没有知道探测两个无线节点之间距离的专用芯片!

楼主:
我要做几个无线的传感器节点,新手初入门,不知道有没有专用芯片可以探测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的,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这个芯片的名字,感激不尽,在google,百度搜一堆都没结果!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无线的传感器?

无线通信部分能收到接收灵敏度吗?

如果可以,那接收灵敏度和距离有一定的关系

通过这个来测距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楼主 java_lover_ 的回复:
我要做几个无线的传感器节点,新手初入门,不知道有没有专用芯片可以探测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的,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这个芯片的名字,感激不尽,在google,百度搜一堆都没结果!

还没做呢,推荐一下吧!

网友:
这个大概不行吧,无线电以光速传播的,收发时间都是纳秒级,但是电路里一个门电路就是纳秒级的响应时间,根本测不出。应该要模拟电路直接在天线后边测,然后AD转换过来,像雷达,不过雷达也不准,误差都是用公里算的,除非你有原子钟,类似GPS,那就强大了。

网友:
可以根据接收到的信号强度估算,不过很不准确。

网友:
移动的蜂窝式基站可以确定你手机的位置,只不过精度不是特别高

网友:
rssi 估算吧~
多来些节点,多来些参考点~ 在空旷无干扰的地方 还成吧~复杂环境情况可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