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发板支持嵌入式操作系统的问题

楼主:
在网上经常看见说,某款开发板支持哪几个嵌入式操作系统(像vxworks等)的帖子。
以vxworks为例,个人觉得操作系统与嵌入式处理器并没有绝对的支持与不支持的关系,
只是说vxworks有没有出针对这个处理器的版本而已。
或者说,vxworks没有被编译成这个处理器所能理解的机器代码。

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谢谢

网友: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网友:
所谓的支持就是说操作系统根据处理器硬件设计,以及寄存器的不同进行一些相关的通用的设计,
如果不支持的话,那就是要对相应的操作系统进行修改,根据具体的硬件资源,只不过这个工作都是必须的,前者是操作系统开发过程中已经搞定了,后者是用户需要自己去修改。
例如有的硬件开发板没有MMU,所以就不支持操作系统,但是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进行MMU,那么后面还是可以跑一些这样的嵌入式OS

网友:
从你的角度上看是对的,操作系统有自己支持的处理器版,如果操作系统不支持哪款CPU那开发板也是白做;

但从做开发板的角度来开,生成开发板支持哪些系统是很正常的,几个例子:
ARM的CPU,WinCE,Linux,Vxworks,QNX,Psoc,eCos,Nucleus都支持,但是作为开发板的生产者,可能只会生成支持Linux,WinCE等,因为这些BSP都有他们提供,他们声称支持哪个,就要提供那个的BSP包,是这个角度

网友:
引用楼主 nilesliu 的帖子:
在网上经常看见说,某款开发板支持哪几个嵌入式操作系统(像vxworks等)的帖子。
以vxworks为例,个人觉得操作系统与嵌入式处理器并没有绝对的支持与不支持的关系,
只是说vxworks有没有出针对这个处理器的版本而已。
或者说,vxworks没有被编译成这个处理器所能理解的机器代码。

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谢谢

完全正确 支持什么操作系统和开发板无关 那都是商家的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