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我们用的NAND FLASH的FAT32文件系统的文件分配表(FAT表)和文件目录表(FDT表)在NAND FLASH的那个地方?还是不需要有?

楼主:
WINCE下,我们用的NAND FLASH的FAT32文件系统的文件分配表(FAT表)和文件目录表(FDT表)在NAND FLASH的那个地方?还是不需要有?

网友:
当然需要。

这个东西就在 格式化为binfs分区部分调用了微软的代码,你一路跟踪就找到了。
我去年看过,的确有的。和windows类似的。我现在忙着搞大容量的SD驱动,没有时间看,以前貌似没有写有博客。

看来写博客给自己看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A:
看了几天,还是没看出什么名堂。

网友:
在启动的时候,有个检测函数会去检测MBR等信息,然后文件系统等才会起来。

我现在是在注册表设置自动写入MBR 等信息的,发现没有就会自己写入这些信息,以后如果破坏这些信息,就不会再写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几天,还是没看出什么名堂。

我发过帖子,找到了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203/11/6d0f940c-03e1-487b-a922-e08cc980908d.html

估计对你很有帮助,漫漫看吧。

你的6410 支持大容量的SD卡驱动了吗?

网友:
我的还是640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几天,还是没看出什么名堂。

我发过帖子,找到了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203/11/6d0f940c-03e1-487b-a922-e08cc980908d.html

估计对你很有帮助,漫漫看吧。

你的6410 支持大容量的SD卡驱动了吗?

看了你的贴子,很多问题也还是没明白。你的问题也没得到解决啊!

网友:
那些函数我也都看到过。

网友:
我以前看懂了,只是我没有写上去而已。

网友B:
老老实实看吧,这些没有多少人看的,现在的驱动开发工程师,通常是 测试+修补工程师构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看吧,这些没有多少人看的,现在的驱动开发工程师,通常是 测试+修补工程师构成的。

我的问题应该很多人都会遇到,怎么就没人响应呢?!

网友B:
未必,因为通常经过很多个环节之后,别人做好了就不用看了。

楼主这么大的公司只有一个人做驱动,招聘我去吧,

我帮你打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必,因为通常经过很多个环节之后,别人做好了就不用看了。

楼主这么大的公司只有一个人做驱动,招聘我去吧,

我帮你打下手!

大个屁!!!

网友:
顶起来一下

网友C:
在你FAT分区的Boot Sector后面,先是FAT表,FAT表之后是根目录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你FAT分区的Boot Sector后面,先是FAT表,FAT表之后是根目录项。

应该不是这样的,NAND FLASH跟PC下的硬盘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自己先说一下我自己的,用的是K9F1G08(每块大小为128KB)

块号            用途                        备注

0                NBOOT                    只用了一块128KB里面的4KB,STEPSTONE技术只支持4KB启动

1                TOC                      存储了EBOOT+NK的大小,加载地址,启动地址信息

2-4              EBOOT                    我的EBOOT大小为384KB,所以占用3个块区

5                MBR+分区表

6-10            现在还不明白(有可能是硬盘的FAT表+DIR目录)

11              BINFS分区                存储NK的地方,大小由NK的大小决定

不定(紧贴BINFS分区)  FAT32分区          存储用户的文件

//=======================================================
不见FAT分区的BOOT SECT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你FAT分区的Boot Sector后面,先是FAT表,FAT表之后是根目录项。

应该不是这样的,NAND FLASH跟PC下的硬盘是不一样的。

我晕,Nandflash是和硬盘不同,但是文件系统没什么差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你FAT分区的Boot Sector后面,先是FAT表,FAT表之后是根目录项。

应该不是这样的,NAND FLASH跟PC下的硬盘是不一样的。

我晕,Nandflash是和硬盘不同,但是文件系统没什么差别啊。

有很大的不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FAT,FDT放在什么地方,而硬盘方面的就很清楚啊!

6--10那几个空块用做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你FAT分区的Boot Sector后面,先是FAT表,FAT表之后是根目录项。

应该不是这样的,NAND FLASH跟PC下的硬盘是不一样的。

我晕,Nandflash是和硬盘不同,但是文件系统没什么差别啊。

有很大的不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FAT,FDT放在什么地方,而硬盘方面的就很清楚啊!

6--10那几个空块用做什么了?

FAT表什么的肯定是在FAT分区了。至于你6~10的块要看你放什么内容进去了,是不是你的Ramimage部分。

网友: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写NK进NAND FLASH的时候自动从第11块开始写,现在还没看明白为什么要空第6-10块不写NK。

网友:
fat是一个文件协议 和物理硬件没有关系 在nandflash和HDD上是一样的
你感兴趣 可以把所有的nandflash的block内容dump下来 查找

网友:
1: MBR 你应该知道吧, 它一般在非reserve区的第一个Block, MBR的创建可以看bootpart的代码.
2: 得到MBR后, 就可以可以得到每个分区类型和它的逻辑开始Sector(怎么得到看看MBR的结构就知), 注意, 这里只是逻辑的, 转为物理Sector时还得经过Fal层      (怎么转请参: D:\WINCE600\PRIVATE\WINCEOS\DRIVERS\MSFLASH\SRC\).
3: 假如你得到了Fat区的逻辑Sector为N, 把它对应到物理sector的地方就会是一个Fat表(FAT DBR),从这个DBR中你又能得到更多的Fat分区信息(目录表等..), 这些就是你所想要的.

在bootloader中要读nandflash的某个分区的某个文件, 这些都得理清..

网友D:
楼上的都是正解。。。。。。。不用我插嘴了。

6--10那几个空块用做什么了?

告诉你,那是三星的bug,实际上浪费了,压根就没有用到的。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6-10不是bug,而是用于坏块管理的。

网友:
列出的那些块号应该是逻辑块号吧,nand controller支持wear levelin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都是正解。。。。。。。不用我插嘴了。

6--10那几个空块用做什么了?

告诉你,那是三星的bug,实际上浪费了,压根就没有用到的。

我觉得不是bug,应该是在存放一些东西,我做了个实验,当系统起来后,拷贝一个大点的文件(16M+)到Nand Flash中的时候,明显的在这些块上有写数据进去,至于写的是什么数据我没有研究,根据这个现象所以我推断这些块是用来在保存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描述了我们的Nand Flash中有些什么文件,文件有多大等等之类的。
而且,我发现我的空出来的块不止5块,我的空了9块出来,这个是为什么呢?我猜想是否与Flash的大小有关系呢?如果是越大的Flash需要更多的块来描述每个块的存储信息。

网友:
6-10块应该是用来备份EBOOT等启动代码,硬盘的FAT表+DIR目录有可能放在FAT的任何一个块,没有固定的块地址,因为FAT表+DIR目录需要经常更新,出于FLASH平衡读写的目的,它不可能放在一个因定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