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求:我代码里的/case WM_SIZE:到底有什么问题,程序运行貌似正常,但提示一个shell32.exe错

楼主:
哭求:我代码里的/case WM_SIZE:到底有什么问题,程序运行貌似正常,但提示一个shell32.exe错

case WM_SIZE:
                //MoveWindow(g_hWnd, 40, 40, 100, 100, TRUE);

完整代码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resource.h"

#define                PLUG_HEIGHT                20
#define                MAX_ITEMS                1
// global variables define

HICON                                g_hIcon                        = NULL;
HINSTANCE                        g_hInst                        = NULL;
HWND                                g_hWnd                        = NULL;
HWND                                g_hWndParent        = NULL;
BOOL                                g_bSelected                = FALSE;
//int                                        g_nSelectedItem = 0;

HWND APIENTRY                InitializeCustomItem(TODAYLISTITEM *ptli, HWND hwndParent);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 (HWND hwnd, UINT ui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 forward function declarations
static INT InitilizeClasses();

BOOL APIENTRY DllMain( HANDLE hModule,
                       DWORD  ul_reason_for_call,
                       LPVOID lpReserved
                                         )
{
    switch (ul_reason_for_call)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g_hInst = (HINSTANCE)hModule;

                //load the icon
                g_hIcon = (HICON)LoadIcon(g_hInst, MAKEINTRESOURCE(IDI_DISPLAYICON));

                //initilize the application class, and set the global window handle
                UnregisterClass(_T("无线城市"), g_hInst);
                InitilizeClasses();
                g_hWnd = NULL;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 The DLL is being unloaded by a given process.  Do any
                // per-process clean up here, such as undoing what was done in
                // DLL_PROCESS_ATTACH.        The return value is ignored.

                DestroyIcon(g_hIcon);

                UnregisterClass(_T("无线城市"), g_hInst);
                g_hInst = NULL;
                break;
        }

    return TRUE;
}

VOID PaintAll(HWND hWnd, HDC hdc)
{
        TODAYDRAWWATERMARKINFO        dwi;
        dwi.hwnd        = hWnd;
        dwi.hdc                = hdc;
        COLORREF bkcr;
    RECT rect;

        //画当前条目系统背景
        ::GetClientRect(hWnd, &(dwi.rc));
        ::GetClientRect(hWnd, &rect);
        ::SendMessage(g_hWndParent, TODAYM_DRAWWATERMARK, 0, (LPARAM)&dwi);//系统背景

        if(g_bSelected)        //当前条目为选中状态,设置高亮
        {
                //获取高亮背景色
                bkcr = SendMessage(g_hWndParent,TODAYM_GETCOLOR,(WPARAM)TODAYCOLOR_HIGHLIGHT,NULL);
                //设置背景为高亮色
                HBRUSH hbrush = CreateSolidBrush(bkcr);
                FillRect(hdc,&rect,hbrush);
                DeleteObject(hbrush);

                //设置文本高亮
                SetTextColor(hdc, SendMessage(g_hWndParent, TODAYM_GETCOLOR, TODAYCOLOR_HIGHLIGHTEDTEXT,0));
        }
        else        //当前条目为非选中状态
        {
                SetTextColor(hdc, SendMessage(g_hWndParent, TODAYM_GETCOLOR, TODAYCOLOR_TEXT,0));
        }

        //设备透明背景
        SetBkMode(hdc,TRANSPARENT);

        RECT rc(dwi.rc);
        rc.left += 2;
        rc.top += 2;

        // first draw icon
        DrawIcon(hdc, rc.left, rc.top, g_hIcon);

        // second draw text
        rc.top -= 2;
        rc.left += 26;
        DrawText(hdc, _T("无线城市"), -1, &rc, DT_SINGLELINE | DT_LEFT | DT_VCENTER);
}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 (HWND hWnd, UINT ui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char debText[128] = {0};
        wchar_t debTextTemp[128] = {0};

        switch (uimessage)
        {
        case WM_TODAYCUSTOM_QUERYREFRESHCACHE:
                {
                        TODAYLISTITEM *ptli = (TODAYLISTITEM *)wParam;

                        if (NULL == ptli)
                                break;

                        if (0 == ptli->cyp)
                        {
                                ptli->cyp = 2*PLUG_HEIGHT;
                                return TRUE;
                        }
                }
                break;

        case WM_CREATE:
                        break;

        case WM_LBUTTONUP:
                {
                        g_bSelected = TRUE;
                        //g_nSelectedItem = 1;
                        PostMessage(GetParent(hWnd), TODAYM_TOOKSELECTION, (WPARAM)hWnd, 0);

                        // 1 判断是否在 有效区域,2 查询注册表, 得到程序路径, 3 启动程序
                        RECT rect;
                        POINT point;

                        //MessageBox(NULL, _T("WM_LBUTTONUP DllMain"), _T("DllMain"), MB_OK);

                        point.x = LOWORD(lParam);
                        point.y = HIWORD(lParam);
                        ::GetClientRect(hWnd, &rect);
                        if(PtInRect(&rect, point))
                        {
                                HKEY hOpenKey;
                                long lResult  = 0;
                                DWORD iValueType = 0;
                                DWORD iLen  = 0;
                                PROCESS_INFORMATION  procInfo;

                                TCHAR szPath[MAX_PATH] = {'\0'};
                                LPCTSTR keyName  = _T("Software\\Microsoft\\Today\\Items\\\"无线城市\"");  //此注册表存放你应用程序的执行路径
                                LPCTSTR csAppPath = _T("AppPath");

                                //MessageBox(hWnd, _T("1"), _T("提示"), MB_OK);

                                lResult = ::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 keyName, 0, 0, &hOpenKey);

                                ASSERT(lResult == ERROR_SUCCESS);
                                if(lResult != ERROR_SUCCESS)
                                {
                                        //MessageBox(hWnd, _T("读注册表失败"), _T("提示"), MB_OK);
                                        break;
                                }

                                //MessageBox(hWnd, keyName, _T("提示"), MB_OK);

                                iLen = MAX_PATH * sizeof(TCHAR);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OpenKey, csAppPath, 0, &iValueType, (BYTE*)szPath, &iLen);
                                if(lResult != ERROR_SUCCESS)
                                {
                                        //MessageBox(hWnd, _T("读注册表失败"), _T("提示"), MB_OK);
                                        ::RegCloseKey(hOpenKey);
                                        break;
                                }

                                //MessageBox(hWnd, csAppPath, _T("提示"), MB_OK);
                                //MessageBox(hWnd, szPath, _T("提示"), MB_OK);

                                ::RegCloseKey(hOpenKey);

                                BOOL bSuc  = ::CreateProcess(szPath, NULL, NULL, NULL, FALSE, 0, NULL, NULL, NULL, &procInfo);
                                if(bSuc)
                                {
                                        ::CloseHandle(procInfo.hThread);
                                        ::CloseHandle(procInfo.hProcess);
                                }
                                else
                                {
                                        //MessageBox(hWnd, _T("启动程序失败"), _T("提示"), MB_OK);
                                }
                        }
                }
                break;

        case WM_PAINT:
                {
                        HDC hdc;
                        PAINTSTRUCT ps;
                        hdc = BeginPaint(hWnd, &ps);
                        PaintAll(hWnd, hdc);
                        EndPaint(hWnd, &ps);
                }
                break;

        case WM_ERASEBKGND:
                return TRUE;

        case WM_TODAYCUSTOM_RECEIVEDSELECTION:
                {
                g_bSelected = TRUE;
                //g_nSelectedItem = 1;
                }
                return TRUE;

        case WM_TODAYCUSTOM_USERNAVIGATION:
                //InvalidateRect(hWnd, NULL, FALSE);

                //if (wParam == VK_UP)
                //        g_nSelectedItem--;
                //if (wParam == VK_DOWN)
                //        g_nSelectedItem++;
                //if (g_nSelectedItem < 0 || g_nSelectedItem >= MAX_ITEMS)
                //{
                //        return FALSE; // go to the next plug-in
                //}
                //else
                //{
                //        return FALSE;  // stay in this plug-in
                //}

                break;

        case WM_TODAYCUSTOM_ACTION:
                // 1 判断是否在 有效区域,2 查询注册表, 得到程序路径, 3 启动程序
                RECT rect;
                POINT point;

                //MessageBox(NULL, _T("WM_LBUTTONUP DllMain"), _T("DllMain"), MB_OK);

                point.x = LOWORD(lParam);
                point.y = HIWORD(lParam);
                ::GetClientRect(hWnd, &rect);
                if(PtInRect(&rect, point))
                {
                        HKEY hOpenKey;
                        long lResult  = 0;
                        DWORD iValueType = 0;
                        DWORD iLen  = 0;
                        PROCESS_INFORMATION  procInfo;

                        TCHAR szPath[MAX_PATH] = {'\0'};
                        LPCTSTR keyName  = _T("Software\\Microsoft\\Today\\Items\\\"无线城市\"");  //此注册表存放你应用程序的执行路径
                        LPCTSTR csAppPath = _T("AppPath");

                        //MessageBox(hWnd, _T("1"), _T("提示"), MB_OK);

                        lResult = ::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 keyName, 0, 0, &hOpenKey);

                        ASSERT(lResult == ERROR_SUCCESS);
                        if(lResult != ERROR_SUCCESS)
                        {
                                //MessageBox(hWnd, _T("读注册表失败"), _T("提示"), MB_OK);
                                break;
                        }

                        //MessageBox(hWnd, keyName, _T("提示"), MB_OK);

                        iLen = MAX_PATH * sizeof(TCHAR);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OpenKey, csAppPath, 0, &iValueType, (BYTE*)szPath, &iLen);
                        if(lResult != ERROR_SUCCESS)
                        {
                                //MessageBox(hWnd, _T("读注册表失败"), _T("提示"), MB_OK);
                                ::RegCloseKey(hOpenKey);
                                break;
                        }

                        //MessageBox(hWnd, csAppPath, _T("提示"), MB_OK);
                        //MessageBox(hWnd, szPath, _T("提示"), MB_OK);

                        ::RegCloseKey(hOpenKey);

                        BOOL bSuc  = ::CreateProcess(szPath, NULL, NULL, NULL, FALSE, 0, NULL, NULL, NULL, &procInfo);
                        if(bSuc)
                        {
                                ::CloseHandle(procInfo.hThread);
                                ::CloseHandle(procInfo.hProcess);
                        }
                        else
                        {
                                //MessageBox(hWnd, _T("启动程序失败"), _T("提示"), MB_OK);
                        }
                }
                break;
        case WM_TODAYCUSTOM_LOSTSELECTION:
                g_bSelected = FALSE;
                break;
        //case WM_SIZE:
                //MoveWindow(g_hWnd, 40, 40, 100, 100, TRUE);

#if 0
        default:

                memset(debText,0,128);
                memset(debTextTemp,0,128*sizeof(wchar_t));

                sprintf(debText,"uimessage,wParam,lParam:%d,%d,%d\r\n",uimessage,wParam,lParam);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MB_PRECOMPOSED,debText,-1,debTextTemp,128/2);

                //MessageBox(hWnd, debTextTemp, _T("提示"), MB_OK);
#endif
        }
        return DefWindowProc (hWnd, uimessage, wParam, lParam) ;
}

// export function

HWND APIENTRY InitializeCustomItem(TODAYLISTITEM *ptli,HWND hwndParent)
{

   if (ptli->fEnabled==0)
                return NULL;    //Return NULL if we are not enabled.
   //g_hInst = ptli->hinstDLL;
   //load the icon
        //g_hIcon = (HICON)LoadIcon(g_hInst, MAKEINTRESOURCE(IDI_ICON1));

   g_hWnd = CreateWindow(TEXT("无线城市"), TEXT("无线城市"), WS_VISIBLE | WS_CHILD,
                0, 0, ::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 PLUG_HEIGHT, hwndParent, NULL, g_hInst, NULL);

  // MoveWindow(g_hWnd, 40, 40, 100, 100, TRUE);

        g_hWndParent = hwndParent;

        // attach our winproc to the newly created window
        SetWindowLong(g_hWnd, GWL_WNDPROC, (LONG) WndProc);

        //display the window
        ShowWindow (g_hWnd, SW_SHOWNORMAL);
        UpdateWindow (g_hWnd) ;

    return g_hWnd;
}

/*************************************************************************/
/* Create and register our window class for the today item                                 */
/*************************************************************************/
INT InitilizeClasses()
{
        WNDCLASS                 wc;
        memset(&wc, 0, sizeof(wc));

        wc.style                 = 0;
        wc.lpfnWndProc         = (WNDPROC) WndProc;
        wc.hInstance         = g_hInst;
        wc.hIcon                 = 0;
        wc.hCursor                 = 0;
        wc.hbrBackground = (HBRUSH) COLOR_BACKGROUND;
        wc.lpszClassName = _T("无线城市");

        //register our window
        if(!RegisterClass(&wc))
        {
                return 0 ;
        }
        retur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