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XA270的板子晶振不动,请帮忙解决

楼主:
大家好,我仿照北京奥尔斯的pxa270开发板做了一个板子。按照他们的开发板,电源没有用任何电源管理芯片,全都是LDO直接恒定输出各个电压(不用PWR_EN和SYS_EN控制),他的开发板能跑,按道理来说这种设计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我的板子能JTAG烧写bootloader就是晶振死活不动,不知道为什么。
根据我在开发板上验证,JTAG烧写和晶振没有任何关系,焊掉晶振JTAG烧写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能确定是晶振没有起振?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有源晶振的话,基本就是电源和焊接的问题
无源晶振的话,基本就是匹配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jtag的时钟是自带的。
可以看看,晶振并接的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你说的是32.768Khz的晶振吧,能jtag说明flash那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32768晶振不振表示你的bootloader没有跑起来,首先要确定你的bootloader代码一定是正确的,即硬件如果OK,它肯定能跑起来。如果代码是OK的,但是bootloader不跑,可能有以下几种方法测试:
1、编译一个测试用的bootloader,不做别的事情,只用来闪烁LED,在汇编中做。或者一直控制高低电平,高低高低,用示波器测量看能否量到讯号。
2、软件的测试要是不通,就得检查硬件了。首先要断开与CPU相关的所有外围电路(各个功能电路),确保上电后只有CPU,SDRAM和Flash在工作。排除外围电路的干扰,如果还是不行,可能就要检查CPU的焊接问题了,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3、全部用LDO供电头一次见,上电顺序如何安排?还有转换效率。好奇怪的设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