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基于对话框的工程,如何添加工具栏呢?

楼主:
如题,在基于对话框工程中添加工具栏,并在其上添加按钮,和关闭叉号,并能正常使用。
试了好多次了,加不上。

网友:
不可能的,说说你是如何增加的

网友:
CToolBarCtrl *m_toolbarCtrl1;
m_toolbarCtrl1 = new CToolBarCtrl() ;
m_CilToolBar1.Create(40, 40, ILC_COLOR, 0, 1);

m_toolbarCtrl1->Create(WS_VISIBLE | CCS_NORESIZE | CCS_NODIVIDER  , rc ,this , 0 );
m_toolbarCtrl1->ModifyStyle(0, TBSTYLE_FLAT | TBSTYLE_TRANSPARENT);
m_toolbarCtrl1->AddButtons(MAXTOOLS, btn);
m_toolbarCtrl1->SetImageList(&m_CilToolBar1);
m_toolbarCtrl1->AddStrings(_T("\01222\0464\045645\0456456\0"));

网友:
可以添加的,不过很麻烦,忘记了...

网友:
应该可以吧,学习下

网友:
好象可以添加的

网友:
二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