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下如何得到JPG图像解码后的数据?

楼主:
现要做款基于嵌入式系统的图像处理软件,嵌入式操作系统为WinCE5.0,我用的工具是EVC4.0.待处理的图像文件大小在2M左右。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如何得到JPG图像解码后的数据,以便进行图像处理。
(2)如何在屏幕上显示JPG格式的图像。

在网上搜了一下,显示JPG图像的帖子很多,有用IImage的、有用VOImage的,也有用JPEGLIB库的,由于是新手,这些对我来说都很复杂,很多东西都不明白。

请有用WinCE做过图像处理的高手帮忙指点下,感激不尽:
(1)上面的三种方法是不是都能得到JPG图像解码后的数据?
(2)解决我所遇到的问题上面哪种方法比较好,我好专注于一种方法来深入学习?

网友A:
图像处理本来就是很复杂的东西。

所以你要是觉得IImage,VOImage,JPEGLIB这些东西很复杂的话,我觉得,你不如早点放弃。

网友:
个人认为,最好控制,定制性最强,最容易等到解码数据的
非IJG莫属了.也就是JpegLib的源码

网友:
谢谢各位,有没有前辈能否提供些参考的代码~
我的邮箱是:64955993@qq.com

我现在的图像处理算法在Matlab下面已经调好了,并已基本上转成了标准C代码,就差WinCE下面得到图像数据的入口了~,VC上面没接触的太少,实在是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像处理本来就是很复杂的东西。

所以你要是觉得IImage,VOImage,JPEGLIB这些东西很复杂的话,我觉得,你不如早点放弃。

正解  用这些还是比较简单的,呵呵

网友:
引用楼主 wmroda 的回复:
在网上搜了一下,显示JPG图像的帖子很多,有用IImage的、有用VOImage的,也有用JPEGLIB库的,由于是新手,这些对我来说都很复杂,很多东西都不明白。
/Quote]
没事,不复杂
而且这也是绕不开的

网友:
跟着高人学习...

网友:
用JPEGLIB吧,看看其中的示例代码就懂了

网友:
IImage比较简单,缺点是占用内存较大.用jpeglib不错,开源的,示例代码也简单.

网友:
谢谢仁兄的指点~~

终于是弄好了,原来是最初下载的Lib库有问题,走了不少弯路~

哈哈~~可以结题了,做了一个示例工程,还小写了下说明文档,有需要的可以下下来看啊~~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01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