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 ce5.0的官方bsp为啥retailmsg在终端上没有打印???

楼主:
用过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
可能是串口没有作为调试串口使用吧。

网友:
贴出你的kernel下的debug.c,smdk2440a.bat中串口的设置,还有你用的是COM?做终端串口

网友:
串口有WinCE启动时的打印信息么?
如果有BOOT的打印信息,而没有CE启动时的打印信息,那可能是编译选项中选择了SHIP_BUILD。

网友A:
mini2440 只有一个串口引出,他已经用来做应用程序,接GPS之类的普通串口,没有当做debug message串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2440 只有一个串口引出,他已经用来做应用程序,接GPS之类的普通串口,没有当做debug message串口了。

还是GM对mini2440的了解透彻啊。

网友:
我解决了,看这个
http://blog.eeworld.net/krcc_rain/archive/2010/03/26/5418114.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