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控件居中显示

楼主: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弱智。

我设置EDIT控件为居中显示,但是在模拟器上怎么就一直还是靠左显示?

我用VC6实验了同样的动作,确认是可以的。

EVC下难道有问题?
我总觉得是我自己哪里错了,但是有找不出问题。

请大家给我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没有这么设置过,我是CreateWindow的方式创建一个Edit control,自己计算了一个坐标,保证显示在中央
帮顶了

网友B:
怪我没说清楚。是EDIT内文字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怪我没说清楚。是EDIT内文字居中

小弟菜鸟,这个就不知道有没有很好的方法了,呵呵,学习

网友:
估计没有这样的设置,你到是可以设置各行文本对齐方式,不行就在前面加空格,貌似在中间,嘿嘿

网友:
对齐方式设置中间后,没有任何效果。
但是VC6上,设置中间对齐方式后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设置过,我是CreateWindow的方式创建一个Edit control,自己计算了一个坐标,保证显示在中央
帮顶了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比较麻烦,你也可以用现成的控件
Iocomp

网友C:
Align text为centered
我试了试 ,必须要选中下面的Multiline的
不选确实在左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ign text为centered
我试了试 ,必须要选中下面的Multiline的
不选确实在左边

这个方法我到真的没试。一会去试一试。
先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ign text为centered
我试了试 ,必须要选中下面的Multiline的
不选确实在左边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