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与安卓
9261在 linux下触摸屏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9-04-22):
9261在 linux下触摸屏驱动的问题
采用at91sam9261+ADS7843e控制触摸屏
在linux下的驱动修改完成后,现在用一个小测试程序来读触摸屏的坐标,但是读出来的坐标值不对,按说应该是240*320的屏幕,但是读出来的横竖坐标都只在一个固定值的上下5个数字之间变动。
可以肯定测试程序没有问题。
同样的内核和驱动程序在另一块板子上正常运行,两块板子都是采用9261+ads7843e,不同的是采用了不同的显示器和触摸屏,一个是3.5寸 一个是2.8寸,但分辨率都是240*320.请问这个对触摸屏驱动有影响吗
linux
程序
触摸屏
分辨率
影响

网友A:
貌似你的驱动有点问题。。。

网友B:
能不能具体一点? 可能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我同样的驱动在另外一块板子上能够正常呢。
急啊 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C:
你可以把两个触摸屏交换一下,如果问题还是发生在同一块屏,可以确定这个问题是和触摸屏相关(驱动或触摸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