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e4442 卡的问题

楼主:
最近正在做读卡器,用了ncn6001的接口芯片,由于的是第一次做,所以看了很多文档,最后被搞糊涂了。
1.
7816-3的文档里说, 在activation 和cold reset 的时候,给卡的频率要最小是1MHZ ,但是看sle4442的文档,它的最大输入频率是50kHZ,到底是按那个说了算呢?
2,按照7816-3的的ATR的时序,说是在clk给出后,经过400个clk后要把ret抬高,然后我理解卡这时候就应该发出ATR了,但是我抬高后,啥也没有,就是一个高电平,
3,请问做过的前辈,是不是atr返回的第一个字节应该是ts吧,或者是0x3f,或者是0x3b?

网友:
1. 一般按低的频率给
2.3. 要仔细看看手册了, 没用过

网友:
现在搞不懂 如果给 卡发命令,是通过接口芯片ncn6001的spi 还是通过ncn6001的i/o, 希望前辈能说说当年你们调试的过程,我现在都ATR感觉都还没有过呢

网友:
应该是0x3f、0x3b,3b表示正向、3f表示反向 。

不是很清楚,有ATR的协议吗?

网友:
协议网上能下的到的,我实在pudn里下载的英文的

网友:
能把ATR的协议发我邮箱离去吗,谢谢
mulangaofeng@126.com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 ATR过了,但是不知道怎么通过ncn6001 向卡发送命令和从卡读取数据,现在有点感觉了,我用的卡是同步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 ATR过了,但是不知道怎么通过ncn6001 向卡发送命令和从卡读取数据,现在有点感觉了,我用的卡 ...

大佬,ATR你当时是怎么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