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好几天了,请教uc/os问题

楼主:
uc/os在开中断和关中断时有没有修个OSTCBCur和OSPrioCur值啊,我把uc/os扩展成支持时间片轮转时,为什么开中断和关中断时会出现OSTCBCur和OSPrioCur值被修改的情况呢,而且奇怪的是在低优先级任务里面创建高优先级任务时出现这种问题,不知道那里问题,涉及到模式转换吗?程序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跟踪调试各个值是正确的,一涉及到开关中断就有问题,请高手帮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在偶印象里,开中断和关中断都不会修改任何变量,只是改变cpu的中断使能标志位而已

网友:
       能帮忙解释一下开中断、关中断做了什么吗
      关中断
                 MRS     R0, SPSR
                ORR     R0, R0, #NoInt
                MSR     SPSR_c, R0
      开中断
                    MRS     R0, SPSR
                    BIC     R0, R0, #NoInt
                    MSR     SPSR_c, R0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 能帮忙解释一下开中断、关中断做了什么吗
? ? ? 关中断
? ? ? ? ? ? ? ? MRS? ? R0, SPSR
? ? ? ? ? ? ? ? ORR? ? R0, R0, #NoInt
? ? ? ? ? ? ? ? MSR? ? SPSR_c, R0
? ? ? 开中断
? ? ? ? ? ? ? ? ? ? MRS? ? R0, SPSR
? ? ? ? ? ? ? ? ? ? BIC? ? R0, R0, #NoInt
? ? ? ? ? ? ? ? ? ? MSR? ? SPSR_c, R0

SPSR是程序状态寄存器,一共32位,其中有两位是中断使能位,一个是IRQ,另一个是FIQ,中断使能位为1,对应中断被禁止,,为0,开中断,MRS和MSR用于对SPSR和CPSR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
引用楼主 fg2006 的回复:
uc/os在开中断和关中断时有没有修个OSTCBCur和OSPrioCur值啊,我把uc/os扩展成支持时间片轮转时,为什么开中断和关中断时会出现OSTCBCur和OSPrioCur值被修改的情况呢,而且奇怪的是在低优先级任务里面创建高优先级任务时出现这种问题,不知道那里问题,涉及到模式转换吗?程序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跟踪调试各个值是正确的,一涉及到开关中断就有问题,请高手帮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OS当然会优先运行优先级高的任务啦

我的理解是 OS有个时钟心跳,一般是20-50ms级的,心跳一次,应该就会检查这些东西,你可以看看uc/os源码!!

网友:
OSTCBCur和OSPrioCur是操作系统任务调度和优先级管理的关键数据(OSTCBCur指向当前任务,OSPrioCur为当前任务的优先级),是动态变化的,特别是时间片轮转模式下,所以你观察这个值的变化意义不大;不知你所说的开关中断出现问题是什么问题?OSTCBCur和OSPrioCur的变化和开关中断并不是直接对应的,例如,开中断情况下,正好来了中断,任务切换到中断响应模块,此时OSTCBCur和OSPrioCur自然会变化,如果没有中断发生,OSTCBCur和OSPrioCur就受时间片轮转的控制而变化了。

网友:
ucos中开关中断是OS_ENTER_CRITICAL()和 OS_EXIT_CRITICAL()这两个吧?好久不搞了 都忘记了!

网友:
你看下时钟节拍里进行任务的任务调度的汇编代码就明白了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改良版的uc/os 好像开关中断只是关注CPU的中断使能位,没这么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