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14 I/O配置问题

楼主(2010-06-01):
LPC2114 I/O配置问题
我现在在做一个东西,大概的框架是这样的,首先将模拟信号通过两路AD转换之后,通过一定的算法输出,由于LPC2114没有DA转换,所以这里我使用了LPC2114里面的PWM,通过PWMDAC代替DA转换输出模拟值控制执行器。现在目前的问题是,我采用了四个PWM输出口,PWM输出口跟串口通信的RXD TXD重叠了,导致串口通信实现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
或者有没有一款LPC系列的ARM开发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控制四个执行器,所以要四个PWMDAC或者DA转换)
开发
执行器

网友A:
LPC2132有DA 不过你好像发错地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