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新手请教一个关于dll导入wince内核的问题

楼主:
我已经有了一个带USB驱动的dll文件,想把这个dll导入到wince系统中,我查了些资料,先把dll文件复制到先前编译好的nk.bin所在的路径下,再在project.bib添加
**.dll      $(_FLATRELEASEDIR)\**.dll           NK       SH
然后在project.reg中加相应的注册表,请问这个注册表怎么写?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
"Dll"="**.dll"
"Order"=dword:0
"Prefix"="**"
是不是这种形式?
我用make run-time image命令编译出的内核加载到板子上,插上USB后并不能识别USB,请问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哪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builtin后边的字符不重要,DLL的名字当然要和你的一致,Prefix项的内容要与你的DLL中导致的函数字符一样,比如:DEF文件的导出函数中的USB_Init,那么就需要"Prefix"="USB"

在你的驱动里边加上一些打印信息,判断驱动是否已经添加成功。

网友:
问题是没有驱动源码,只有dll文件,能不能导到wince内核中呢?

网友A:
请问楼主,project.bib和project.reg两个文件,你是选择哪个目录下的?

网友B:
打开PB,选择mini2440->Project Specific Files,这里面的project.bib和project.re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project.bib和project.reg两个文件,你是选择哪个目录下的?

BSP  下file下的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PB,选择mini2440->Project Specific Files,这里面的project.bib和project.reg

我这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project.bib和project.reg两个文件,你是选择哪个目录下的?

BSP 下file下的才行哦

还有注意一下:就是这些文件改了之后是需要手动复制到生成NK.bin 的地方覆盖老的,再打包,否则你还是打包的是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