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外部存储器的扩展啊

楼主:
http://www.datasheet5.com
这是个AD转换器 ADS1216
信号源接其输入 片内有一个可编程放大器
但是我不会对片内的寄存器编程 是不是用D0-D7当地址线 Din当数据线来写寄存器啊
具体操作是怎么样的啊 哪位朋友给看一下

网友A:
ADS1216是SPI接口的,你要参考芯片手册里面的时序进行读写.

网友B:
直接用对应的SPI接口进行控制就OK.

楼主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就应该差不多啦。
新型8通道24位模数转换器ADS1216及其应用:
http://ledweb.scsio.ac.cn/download/lunwen2004/lunwen200473.pdf

介绍了8 通道24 位Δ- Σ型模拟/ 数字转换器ADS1216 的特点、结构及原理, 并以ADS1216
用于海洋光学浮标光学幅照度仪为例,给出了它和C8051F020 之间的接口电路和程序流程图,最后
给出了ADS1216 的一些使用要点及设计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对应的SPI接口进行控制就OK.

楼主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就应该差不多啦。
新型8通道24位模数转换器ADS1216及其应用:
http://ledweb.scsio.ac.cn/download/lunwen2004/lunwen200473.pdf

介绍了8 通道24 位Δ- Σ型模拟/ 数字转换器ADS1216 的特点、结构及原理, 并以ADS1216
用于海洋光学浮标光学幅照度仪为例,给出了它和C8051F020 之间的接口电路和程序流程图,最后
给出了ADS1216 的一些使用要点及设计经验。

谢谢您的回复!资料挺管用的
是不是用D0-D7当地址线 Din当数据线
SCLK CS DRDY 怎么用呢 能不能写段简单的程序实例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S1216是SPI接口的,你要参考芯片手册里面的时序进行读写.

谢谢您的回复 我如果用D0-D7当地址线选择寄存器 Din当数据线写寄存器 还有那些SCLK CS引脚怎么用呢
能再详细一点么

网友:
找它的数据手册嘛。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