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CE5 NANDFLASH扩展成128M的问题

楼主:
如题,小弟将64M的nandflash(k4s1208)换成128M的nandflash(k9f1g08),bootloader、sjf已经改成功,WinCE相应的改了fmd下的cpp和h文件里面关于nand相关的block.page等参数,但是wince系统却始终无法启动啊!
具体更改如下
在nand.h中作如下修改:

line14~line16 改为:#define NAND_BLOCK_CNT          (1024)
                        #define NAND_PAGE_CNT           (64)
                        #define NAND_PAGE_SIZE          (2048)

line21: 将#define CMD_READ2               0x50  改为  #define CMD_READ2               0x00

以匹配k9f1g08的参数。

但是编译后 的镜像下载下去后无论是烧写到nandflash空间里还是直接在内存里运行都是到如下地方就停止了:
...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9bde0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nitDisplay:640*480
Sp=ffffc7cc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改到啊?

网友:
你原有的bsp的driver下的flash中,对于nand的sector的读、写函数能支持大block吗?
FMD的MDD层传递过来的sector一般都是512bytes/secor的。

网友:
先拿掉Flash驱动,看能否正常起动,确定是Flash驱动导致的问题
在Flash驱动中加些Message,看到底挂在什么位置,而且可以参考bootloader中对Flash的物理操作

网友:
这玩意最好使用KITL来调试,现在你这样根本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还有注意检验坏块大小页是有点差别的。还有读写的汇编文件也有差异。

没有kITL一直烧写NK,会搞死人的。

网友:
对了,没有flash驱动也是能启动的,如果你没有加载flash驱动也启动不了那就是别的问题了。

FMD_Init成功之后就会检测坏块,你放些打印信息+KITL,你就会慢慢摸到实质了。

网友:
关注,马上也要整1G08了

网友:
引用楼主 swaiwwb 的帖子:
如题,小弟将64M的nandflash(k4s1208)换成128M的nandflash(k9f1g08),bootloader、sjf已经改成功,WinCE相应的改了fmd下的cpp和h文件里面关于nand相关的block.page等参数,但是wince系统却始终无法启动啊!
具体更改如下
在nand.h中作如下修改:

line14~line16 改为:#define NAND_BLOCK_CNT          (1024)
#define NAND_PAGE_CNT          (64)
#define NAND_PAGE_SIZE          (2048)

line21: 将#define CM…

line21: 将#define CMD_READ2              0x50  改为  #define CMD_READ2              0x00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楼主 swaiwwb 的帖子:
在nand.h中作如下修改:

line14~line16 改为:#define NAND_BLOCK_CNT          (1024)
#define NAND_PAGE_CNT          (64)
#define NAND_PAGE_SIZE          (2048)

line21: 将#define CMD_READ2              0x50  改为  #define CMD_READ2              0x00

你不是改过bootloader和sjf2440了么,wince光改这点还不够吧,读 写 擦除 检测坏块都要改的

**************************
飞凌嵌入式 www.witec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