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编程在wince5.0中注册dll

楼主:
试过在cmd中用dllregister 和 regsvr32,都不行,最好能在程序中调用一些API来完成注册,而不用调用其他外部程序来注册。

网友:
邦顶。

把DLL的信息 在.BIB, .REG等文件中配置(设置)一下,也相当于注册.

网友:
看看标准的注册程序做了什么,自己写程序按它做。
一般只是写注册表,可以用API来实现。

网友A:
哦,那请问ce下有哪些API可以写注册表呢?dll应该注册到注册表的哪个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那请问ce下有哪些API可以写注册表呢?dll应该注册到注册表的哪个地方呢?

这个比较难,估计没几个人懂

网友:
CreateProcess(_T("\RegSvrCe"),_T("/s \\Windows\\adoce31.d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网友:
可用RegOpenKeyEx等函数,看ce的HELP

网友:
WCHAR *szRegKey = L"Drivers\\BuiltIn\\ASPL";
WCHAR *szPrefix = L"SPL";
WCHAR *szDLL = L"SimpleDriver.dll";
WCHAR *szFriendlyName = L"Simple Driver";
DWORD DrvIndex = 1;
DWORD DrvOrder = 0;

nErr = RegCreateKeyEx(HKEY_LOCAL_MACHINE, szRegKey, 0, L"", 0, 0, NULL, &hDrvKey, &dwDisp);
        if (nErr != ERROR_SUCCESS)
        {
                MesBox(L"Create Reg Failed!");
                return;
        }
        else
        {
                // 往注册表添加内容
        WRITE_REG_SZ( L"Prefix", szPrefix);                        /* 写入 "Prefix"="SPL" */
        WRITE_REG_SZ( L"Dll", szDLL);                                /* 写入 "Dll"="\\SimpleDriver.dll" */
        WRITE_REG_SZ( L"FriendlyName", szFriendlyName);                /* 写入 "FriendlyName"="Simple Driver" */
        WRITE_REG_DWORD( L"Order", DrvOrder);                        /* 写入 "Index"=dword:0 */
        WRITE_REG_DWORD( L"Index", DrvIndex);                        /* 写入 "Order"=dword:0 */
        }

        HandleDriver = ActivateDeviceEx(szRegKey, NULL, 0, NULL);        /* 加载 SimpleDriver 驱动 */

网友:
你的dll是作COM还是驱动?

网友:
晕,流驱动吗,直接写注册表值,如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