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生成的CE镜像NK.nb0如何写到Flash里?

楼主:
大家好
我一直用DNW软件通过串口烧写nk.nbo,这样每次都要擦写Flash,我不知道Flash能擦写多少次,总觉得这样不方便

大家都是如何烧写的呢?是不是都烧写nk.nb0呢?

网友A:
如果一个FLASH连你烧录几次NK的擦写都承受不了还有什么用,你就放心用吧。
至少是烧NK.NB0还是NK.BIN就看具体烧录方式的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个FLASH连你烧录几次NK的擦写都承受不了还有什么用,你就放心用吧。
至少是烧NK.NB0还是NK.BIN就看具体烧录方式的实现了。

每次烧写的都是nk,nb0,之后在烧写Eboot,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开发板资料里就是这样写的,呵呵

我想知道不通过DNW,或者USB接口,通过其他载体或接口如何烧写呢?有这样的方式吗?

网友:
使用USB、网络都是可以下载NK的。

不过很多开发板在初次烧写时需要用到JTAG,主要用来烧写BOOTLOADER。

网友:
FLASH的烧写都可以达到上万次以上的,因此可以放心烧写。或者你可以不把内核烧写进FLASH,而是直接通过EBOOT将nk.nb0写进内存即可,这样就可以无限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个FLASH连你烧录几次NK的擦写都承受不了还有什么用,你就放心用吧。
至少是烧NK.NB0还是NK.BIN就看具体烧录方式的实现了。

每次烧写的都是nk,nb0,之后在烧写Eboot,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开发板资料里就是这样写的,呵呵

我想知道不通过DNW,或者USB接口……

用SD卡启动下载也是可以的,不一定要用JTAG的.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NAND每次写如都要有擦出工作的~~那东西没那么脆弱~放心,使劲用吧~NK.NB0用工具 用EBOOT都可以下载

网友:
JTAG烧BOOTLOADER
USB或者以太网烧NK
FLASH擦除没有关系的。
就像你不能因为怕擦坏了FLASH就不用U盘了吧?
U盘里也是FLASH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个FLASH连你烧录几次NK的擦写都承受不了还有什么用,你就放心用吧。
至少是烧NK.NB0还是NK.BIN就看具体烧录方式的实现了。

每次烧写的都是nk,nb0,之后在烧写Eboot,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开发板资料里就是这样写……

我现在使用JTAG烧写bootloader,用DNW通过USB烧写系统,也想试试用SD卡烧写,应该不难吧

网友:
想通过SD卡烧写NK的话就要看BOOTLOADER是否支持这样的功能,如果不支持的话就要你自己编写BOOTLOADER的代码让其支持通过SD卡更新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