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LCD,BACKLIGHT开关

楼主:
如题, WINCE 下如何控制LCD和backlight的开关呢,系统有提供相关的API调用吗

网友:
不用什么API,其实就是个IO控制 一个提供背光电源的芯片即可。

网友:
我现在硬件有多个版本,不确定是不是都是通过相同的PIN脚来控制的,而且也无法直接操作IO口,也无原理图,所以就想CE的有没有相关的API可以来调用,在GWES中应该有这样的接口的,可是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

网友:
API也是调用驱动去实现啊,这是硬件,你查看型号,自己看看电路的芯片,测量一次啊肯定可以找出引脚。

网友:
gooogleman 兄弟啊, 不是我不愿意去找引脚,只是现在程序要用在不同的板子上,主芯片不一样,主板电路也不一样
之前自己改LCD驱动的时候,LCDON,LCD_VCC,LCD_BKL都由我自己来控制,但现在是别人写的驱动,有没有提供相应的IOControl实现还是个问题,当然在电源管理中开关LCD都是实现的,那个的话最终由PowerSet来调用,再上面不知道提供给谁了,所以也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每个人画的电路不同,那就不知道了。哈哈

网友:
系统没有提供相关的API调用. 因为硬件上有差别,需要自已写GPIO驱动. 这种驱动其实也很简单的.

网友:
没有提供

网友:
OAL层编写控制函数,利用IOCTL设置

网友:
怎么会没有提供呢?只要你的backlight和LCD驱动支持Power Management就可以
一个方法是通过Power Management的SET IOCTL来控制其状态
再一个是通过DevicePowerNotify(具体函数名称自己查一下)来改变相应驱动的状态

网友:
是 啊,顶楼上的

网友:
先查硬件上只不支持,支持就好办!

网友:
兄弟,想请教你关于电源管理的问题,方便吗

网友:
只能针对具体的硬件去写驱动来控制,MS没有提供这样的API函数的

网友:
只要LCD和Backlight的驱动是按MS的要求写的都会支持这些接口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需要底层驱动来提供这些API供上层应用来调用的。MS是没有一个标准的API来实现这个的,因为硬件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网友:
你一个程序要适应不同的板子,不同的主芯片,那只能驱动程序来协调。
只能用 hzdysymbol的方法。

网友:
背光控制要控制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