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VC4.0编写程序,可以读写硬件I/O口地址吗

楼主(2009-07-06):
用EVC4.0编写程序,可以读写硬件I/O口地址吗
我想接收一段数字信号并存储,能的话我应该先看些什么资料,刚接触不懂啊
硬件
存储
编写程序
资料

网友A:
可以说说硬件和操作系统方面的情况。

网友B:
数字信号可广了

网友C:
我用的是wince系统,芯片是arm2410,接收的是一个串口输出的数字信号,8位一组的

网友D:
等待指点啊